[SMI] 七彩虹SS350P 开卡一直在等待 Pretest

楼主(2023-06-18):
七彩虹120G 2256K主控  软件能正常识别出颗粒

一直卡在这 试了几次了

网友A:
可能需要跳线,或者站内搜“Pretest”,有不少参考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需要跳线,或者站内搜“Pretest”,有不少参考答案。

换了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新版本的软件开卡

网友(2023-07-18):
多换几个版本一定有可以的。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期望楼主说出解决的方法和过程

网友B(2025-04-22):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SMI开卡软件搞这么多版本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较好奇为什么SMI开卡软件搞这么多版本呢

软件要不断的修复BUG以适配新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