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雷士灯带电源

楼主(2023-06-18):
这个是灯带的电源,客厅中间吊顶,高亮灯带布一圈,往四周墙角打光,再反射下来,这样的主光好处是非常均匀,就像医院的无影灯,而且屋子里面看不到晃眼的(射灯打开除外),半圈一组,十米左右,一组一个驱动。
天气一热,驱动就坏了一个,重新买了一个换上,好家伙,第二天另一组也不亮了。
其实当时选用灯带就没考虑好(是搞工装的朋友说的灯带,他家就很均匀,我现在估计他说的灯带其实是t5之类的线光源连接起来成带状的,而不是真的那种软性灯带,当时忘了问下具体做法),这灯带亮度和色温倒很不错,就是有个毛病,侧立困难,所以很难把打出去的光布均匀,当时没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没专门给他做槽之类。算了,这第二个驱动第二天也坏了,一气之下,干脆不要了,因为每次换电源都会动灯带,稍微一动,又会造成打光不均匀,趁618入了T5一体灯管,能直接串起来用的,由于本身笔直,只要位置放置对称,光度均匀性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由于现在的LED灯管几乎是无边设计,这就解决了荧光灯时代的接缝处暗光问题。
这个驱动,拆,顺便看看到底哪里问题。

先看参数,150w,实际由于灯带长度决定,功率每组也就120不到,根本没有满负荷。

这是接灯带的接头

打开卡扣,看不出问题,貌似看起来没事,3个大大的电容

看看仔细,400V,承压问题不大

这个应该是桥堆

看看背面。有一块似乎黄了,但仔细看,是松香,刮了以后没看到有烧了的痕迹。
留着拆零件用吧。
回头想想灯带拆下来可以干点啥。

网友A: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是啊,毕竟大厂的,但寿命问题确实让人不爽,也就使用半年时间,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而且这货也不便宜,50块。

网友:
测测电源输出有没有电压。

网友B:
还挺工整的

网友:
我觉得也应该测测灯带, 看看是不是LED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挺工整的

可惜就是短命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很不错。

可惜短命鬼,品控还真好,两个死亡时间之差五天。

网友D:
用灯带和灯管都是比较费电的。

网友:
这个还可以的。做工和用材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灯带和灯管都是比较费电的。

通过墙壁反光,起码削减掉一半照度,确实费电。但打造的照明条件是不错的。直接一个主灯照明的话,也就100w内就很亮。原来接灯带时候超过200w(有部分重叠的),照度还不是很高(局部有射灯补光,茶几,饭桌)。
改灯管后180w,一天估计用一度多电。

网友:
雷士灯具做工不错,这个灯带电源驱动功率不小,可以先测试一下空载是否有电压。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100多瓦的功率不小了,冬天烤火炉调到150瓦一个人用也很舒服。就这么个小盒子散热肯定不行,要么改大盒子留对流孔要么裸奔,厂家脑子也瓦踏了

网友E:
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元件闷在塑料盒子里,连个散热孔也不开,完全没考虑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元件闷在塑料盒子里,连个散热孔也不开,完全没考虑散热。 ...

厂家就是故意这样设计的,经常坏才能买新的。
以前产品设计是经久耐用,现在产品设计是让经常换新。

网友:
灯带用坏就扔,不带犹豫的
买一堆1m 的t5,驱动全拆,把灯板串联或并联再接驱动,就很难用坏

网友:
雷士照明,大品牌,做工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