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凌空调遥控器换屏(HYPFCR-8/3A)

楼主(2023-06-18):
挂机空调购于2001年吧,一直正常工作,制冷很好,制热不行,噪音小。当时 听同事介绍和他买的同款,他研究的 用的是三菱电机的压缩机,看来应该是的。
现在 遥控器液晶屏 花了,应该不是压的,不知原因。
正好 10多年前从单位拿了一个柜机的遥控器,当时这个遥控器没人用,看外形一样,就摸回来了,结果用不了。
今天 拿出来 研究一下,液晶屏应该能通用,那就换一下吧。

坏的屏,能看到背面的字了

型号不同

楼主:
2个主板还是有点区别的,也许是版本不同,写入不同代码,对应不同型号。
  家里格力 挂机和柜机 遥控器通用
原来 是中文显示,现在是图标,能接受

网友:
遥控器都用硬封的,万用表很多都是牛屎

网友A:
修什么修,直接向美的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什么修,直接向美的要一下。

就是 美的送我,这个 型号应该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什么修,直接向美的要一下。

太老了,估计美的没有,哈哈

网友:
是屏幕的偏光膜老化吗?

网友:
就是液晶屏后面那个偏光片坏了,坛上有高手修过万用表的液晶,也是换偏光片,你搜一下,我的胜利VC97也是按照高手的方法修好液晶屏的

网友:
空调时间有点长了。遥控器不错,还屏显。

网友:
两个遥控器一模一样,几乎是拷贝

网友:
第一次见到换遥控器的屏幕,节能降耗

网友:
两个遥控器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遥控器真的是有年头了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遥控器不错

网友:
一般同品牌的遥控器都是通用的,楼主这次遇到少数情况了

网友:
遥控器做工不错,值得折腾。

网友:
换一个后面的膜即可

网友:
液晶屏底膜老化了,不讲究的把底膜撕掉用一张白纸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