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内二大品牌洗衣机电机频板初浅比较

楼主(2023-06-18):
       一品牌左为220伏电源输入,右4芯座为到电机三相变频输出,右上角3芯座为与主板的连接(地、5伏、数据)。全密封处理维修介面不有好。没有电机温度保险和速度反馈。散热片稍小(220整流桥与模块共用)

  接口多了电机温度保险接口、霍尔元件反馈速度和转向,与主板数据通讯用了光耦隔离,5伏供电没用主板提供。插脚元件用胶防震动。维修介面有好。从整流桥没用散热片可能电机功率不大或节能。模块散片比上款大原实。

  单片机和变频模块都是采用串联稳压供电,第二款没看到扼流圈,第一款扼流圈做在板子上了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看来技术比较成熟了

网友:
哪两个品牌让网友学习一下。

网友:
看着都不错哈

网友:
现在技术比较成熟了,如果销量像电动车一样,价钱还能降低

网友:
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A:
如果机器带加热,我感觉还是灌胶密封的靠谱

网友:
挺有价值的帖子

网友:
维修这类板是考验技术的,技术不扎实换板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机器带加热,我感觉还是灌胶密封的靠谱

灌胶密封主要是为了防震动引起元件机械损坏,滚筒电气防水很容易解决。滚筒几乎全部带加热功能

楼主:
现在的变频空调变频板都不带扼流圈,早期220伏逆变器有工频变压器,功率做不大,现在220伏逆变器几十千瓦没工频变压器显得很轻巧

网友:
多谢大神分享,学习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现在真的很小巧了,板子集成度高。

网友:
只要设计合理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变频空调变频板都不带扼流圈,早期220伏逆变器有工频变压器,功率做不大,现在220伏逆变器几十千瓦 ...

现在变频空调都是主动式PFC电路,PFC电感很小

网友:
以后修家电要学会修变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