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内机结冰过滤网居然长蘑菇了!

楼主(2023-06-18):
前段时间发了帖子,最近618有活动想着换空调的,制冷效果是差了点,不过凑合还能用,就先忍着了。
毕竟现在经济也不好。

今天晚上回来想着吹一下空调,打开后,怎么滴滴答答滴水,还喷出来不少
一看遥控器白天被我小孩按成除湿运行了几个小时了。于是改成制冷。

但是过了几分钟还是一直滴水,用抹布擦了一下,还是不停的滴,难道下水管堵住了吗。
好像也不应该啊,前几天还好好的。
打开滤网一看,我吓到了,冷凝器结了厚厚的冰块

网上说这种情况要么是过滤网脏了(过滤网还是很干净的),要么是风轮脏了(这个不好洗),
要么是缺制冷液(去年加过一次,应该还好),要么是冷却液管道堵住了(因为一直没有去动,应该不会)

风轮是有点脏,个人不好清洗,因为需要把外罩都拆了才可以

过滤网还是比较干净的,几个月前清洗过的

因为太潮湿的原因,过滤网上居然长了蘑菇,擦。
网上一个帖子说高分吹15分左右能化霜,我试了20多分钟了,
几乎没有溶解掉什么,尴尬,我的被子都湿了,
最近深圳一直大雨,还不好晒被子

空调看来是真的该换了啊,不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刚才用电吹风吹了一段时间,把冷凝片上的霜都溶解了
现在空调又打开了,26度吹出来的风能看到雾状,说明出来的冷空气温度还是很低的。
不过这个空调看来是到了要被淘汰的时候了
毕竟十五六年了

网友:
制冷效果还是不错的。

楼主:
某东选择了小米的空调。
以旧换新抵扣270元,我选择了10年换新108元,
最后1538元成交

不过是先回收再派送安装,这个稍微有点不方便
要是安装的时候顺便回收了不影响客户使用最好

楼主:
电吹风人肉手动除霜后,空调运行了1个小时
刚开看了下没有结霜。
不过这个空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了

也许结霜的原因是风轮灰尘太多,而且长期低风状态。
(这个空调毕竟10多年了,高分噪音比较大,所以一般我都只开低风,可能是这个原因结霜吧)

网友:
风轮灰尘太多也不会严重影响制冷的,应该是蒸发器那里太脏了,风流动不起来,要么就是缺氟。我是自己买了台清洗的机器跟配件,1~2年洗一次,家里两个小孩,自己辛苦点,让空气干净点。偶尔在附近接一下单,90洗一台,赚点外快

网友:
应该是虫卵,不是磨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电吹风吹了一段时间,把冷凝片上的霜都溶解了
现在空调又打开了,26度吹出来的风能看到雾状,说明出 ...

你的才十五六年,我家的破空调年龄和上大学的孩子同岁,换过电容加过一次氟,现在还在使用。牌子就不说了。以免说打广告

网友A:
能结霜,说明制冷效果不错吧?

网友:
应该室内机是蒸发器,在外机冷凝

网友:
滤网都快堵死了还说挺干净

网友:
过滤网倒是容易拆下清洗但是要清洗里面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可以改成冰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结霜,说明制冷效果不错吧?

这个空调我是开27度,强劲关掉,
今天早上起来一看水银温度计,22度
另一个体重计带温度计,也是23度。
这个空调控温居然这么差,浪费我多少电费啊
掀开过滤网看了,也没有结霜

确实不能要了。
总结一下,就是可能功率小了,制冷效果虽然还可以
但是需要的时间很长,加上控温差,和噪音高
只能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东选择了小米的空调。
以旧换新抵扣270元,我选择了10年换新108元,
最后1538元成交

换的是1P的吗?

网友:
室内送风机不转就会结霜

网友:
缺冷媒了,蒸发器也就是内机才会结霜。加了就好了。

网友:
有条件还是内外机清洗下吧,太脏了,我每年用空调前都内外洗一片,高压水枪喷就是了,我那台机10年买的,没出过什么问题,就换过条内外机连接电源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漏气了,顺便清洗下,以前的机器用料很好的,现在的机子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