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JMF670H 威刚128G 开卡软件不识别

楼主(2023-06-18):
JMF670H主控 , 威刚128G    开卡软件不识别 找到ROM短接点了,参考这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ghlight=jmf%2B670h

网友:
用1153当然不识别  换个20239就好了

网友:
2楼正解,用JM20329,JMF专用开卡转接卡

网友:
578的也可以开呀。就看楼主手里有没有了

网友:
这个要专门的USB转换接口的

网友(2024-03-27):
我的也一样,不行

网友(2025-03-03):
手上有个M2接口的  难道是ms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