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垃圾电钻换电池什么样的好

楼主(2023-06-18):
撸了个充电钻,电池不行。想换一个电池,桃宝看了看,五花八门,怕踩坑。有没有换过的推荐一下,一般的就好。反正也不经常用到电钻。
网上看到一款,10.5一节,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品牌动力电池就行

网友:
垃圾了还换电池干嘛,直接改成直供的完了

网友:
力神 10C 2000MAH 试试

网友:
废品站再搞个电钻或者电池吧,都说是了垃圾了,正配

网友:
废品站找一找,充电宝掰一掰,管它什么二手垃圾电池怼上能转就行,反正炸不了就行

网友:
随便换就行

网友:
电钻要用动力电芯,亿纬18650动力电芯便宜

网友:
感觉这些不错

网友:
我的几个电钻电池都是用在康康的杂货小铺买的索尼VTC4动力电池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