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另一种电动牙刷头嫁接

楼主(2023-06-18):
飞力普原装牙刷头太贵,原装坏了没法利用太可惜,看了论坛用热熔方式连接的精度和牢度都不够,这次想到用螺栓连接,试用了一段时间效果不错。

1:原料:旧刷头、国产新刷头、4mm螺丝、3.5钻头,(图片是3mm不锈钢螺丝,锯开才发现新刷头是4mm的孔)

2:做好标记、截断、重新组合

3:下部3.5mm扩孔,4mm攻丝,旋入4mm螺丝

4:剪断螺丝头,旋入上部牙刷头,

5:旋紧,和缺口处对位,组合完成。

6:装上牙刷,组合完成,试用非常牢固,感觉良好。

7:总结,牢度和精度都不错,没找到4mm的不锈钢螺丝,下次可以换上,螺丝上部剪掉螺丝头可以锯个槽,方便小螺丝刀拧出调整。类似的国产头很便宜,加工也不麻烦,可以一劳永逸了!!

网友:
有副厂刷头,不贵,为何这么麻烦.
再说一个螺丝和一个刷头差不多重量了, 肯定对震动幅度有影响.

网友:
几年前就用种方法制作了,一直致今,

网友:
很可惜自己的无法换了,塑料材料老化头头卸不下来。

网友:
嫁接技术不错,日历好评,沙发说的好像有点道理,这点重量还是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还是感觉欧乐B刷的干净

网友:
原装太贵了

网友:
给牙刷头安装支架这方法不错

网友A:
你这种搞法,有没有想过原装刷头底部的金属环的作用?
如果只是熔接,重量变化少,刷头还可以正常使用,你现在弄了那么多金属到上端,已经打破了原来的平衡,用着好像没事,但清洁效果差了好多。

网友B:
一条镍片一次性解决的事,费这劲

网友:
振动不会松吗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小厂的替换头呢,您这应该是声波牙刷吧,我那个欧乐B的旋转牙刷原装刷头也是很贵,后来使用副厂头除了不变色且掉过一次毛,其他感觉都还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搞法,有没有想过原装刷头底部的金属环的作用?
如果只是熔接,重量变化少,刷头还可以正常使用,你 ...

底部金属环主要作用是减震降噪,稳定传导动能到刷头末端,并不是平衡重心,而且飞利浦刷头是沿轴心左右摆动,同心度比重量变化对刷头摆动影响更大。加个金属肯定和原刷头有变化,但相对于熔接牢固度和同心度更高,实际使用感觉也如此,噪音确实大点,不过震动效果相差不大。两害相权取其轻,综合比较,性价比更高。

楼主:
试过才知道,已经用过半个多月了,拧紧后实在太牢了,保证不会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条镍片一次性解决的事,费这劲

对的,确实费劲,不过可以永久保留刷头底座,更换新刷头也很方便,还是值得的。

网友C:
这种方法底部可重复利用,但建议还是用不锈钢螺丝,铁螺丝生锈了不好看也不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底部可重复利用,但建议还是用不锈钢螺丝,铁螺丝生锈了不好看也不卫生。 ...

是的,本来也准备的3mm304不锈钢螺丝,可惜不巧不配,只能暂时代替一下,不过更换也比较方便,下次拿到4mm的不锈钢螺丝同样拧下来就可以更换。

网友:
头上多了个金属块,牙刷表示很累

网友:
好办法,不注意看还真看不出来,说实话电动牙刷能用上自己习惯的刷头太爽了。明天上我的接法,刚好和楼主的相反,用8mm的不锈钢内丝,用裁纸刀把刷柄削细点直接怼进内丝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