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来的故障奉天数字显示脉冲修复4812充电器+宇电仪表

楼主(2023-06-18):
去楼下丢垃圾,别人扔了一个电驴充电器,看外观不是很惨,貌似还带数码显示,捡来玩玩。
要不带数码显示我肯定是懒得捡的,说不定是炸鸡赔本货。捡来先水洗干净,擦干再弄。

背面标牌4812铅酸电池

T型带孔螺丝,倒是第一次在充电器见

貌似没有炸鸡痕迹,里面的线头比较山寨

数码显示小板三根线,说明只是检测电压,没有电流

诚信风扇

抠下来数码小板,挺简洁的

仔细看板子是剪线的二手旧板

量了一下没有炸鸡的迹象,果断上电,灯泡大法闪了一下正常启动,但是有点不正常,数字一直是跳动的,而且不是100%

怀疑电源有软故障,记下线序,拆焊检修

厂家焊得一塌糊涂,厂妹技术真不行

二手旧板子,先怀疑电容不行,拆下四颗电解电容

电容体质都不太行了

又找了一块旧料板拆电容,也不行了

找了个大厂的料板,换了参数大一圈的电容换上了

换完电容就OK了,100%不跳动了

重新穿线焊接,手艺比厂妹强多了吧

最后充电3H,烤鸡正常,功率120W左右,正常停充,收工。

一块宇电的PID温控仪表,不通电,量了一圈,拆下来电容查看漏液严重,板子腐蚀

刮干净腐蚀打火烧黑的pcb板子

飞线,更换10uf高压电容,原电容已经完全没有容量了

上电正常了,不过这种工业用的仪表,修好了也没人用,已经买了新表换上了,550¥,旧表扔仓库了

网友A:
不错,高手,且经验丰富,学习

那个充电器居然还是注册商标的?

网友B:
铅酸还是锂电充电器?

网友C:
路有多长就骑多远,合着这车是核动力的?

网友D:
修好的温控表阿熊肯定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有多长就骑多远,合着这车是核动力的?

后面大概靠脚蹬了哈哈馒头矿泉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的温控表阿熊肯定私用了

算了。。。。不缺温控,这种工业用的个头太大了,鸡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酸还是锂电充电器?

铅酸,去掉一个电阻可以变成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高手,且经验丰富,学习

那个充电器居然还是注册商标的?

唬人的吧,淘宝大把公模产品。。。。。十几块钱就有了

网友E: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

网友F:
还带显示功能噢,我的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充电器还不错~

淘宝查到同款贴牌卖18¥,醉了,估计都是回收的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带显示功能噢,我的都没有。。

目测加了这个数码板,山寨充电器价格翻倍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目测加了这个数码板,山寨充电器价格翻倍

上次在咸鱼买了个48v锂电充电器,到手不触发充电
后来论坛还咨询了下,自己鼓捣一通 ,啥也没动,自己又触发充电了。

网友:
这焊点一看就是手工焊的

网友:
捡到就是赚到

网友:
这种充电器,盒体上写满了各种功能的,还是慎重点

网友G:
还好问题不大,只换了几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好问题不大,只换了几个电容

反正手里有料板。。。。。否则可以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次在咸鱼买了个48v锂电充电器,到手不触发充电
后来论坛还咨询了下,自己鼓捣一通 ,啥也没动,自己又 ...

也算是软故障了,大概率还是有哪个地方不太好了,启动电阻,电容老化之类,原装充电器一般不会坏,倒是咸鱼淘宝这种二手旧板各种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