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折腾,电信定制路由器中兴E1630升级内存尝试,硬改。

楼主(2023-06-18):
大二快期末没课,没事干,尝试升级一下中兴E1630的运存,查了资料后发现中兴E2633的硬件和E1630一模一样,无非就是运存是256M的,由此E1630应该是支持256M的。
拆开,做工还可以,散热片很厚。

内存是镁光的MT41K64M16TW,128MB。

闪存的TSOP48封装的,没编程器。

拿出库存的K4B2G的内存,用烙铁加点焊油,拖平焊盘,我一般不用吸锡带,容易拖掉点,颗粒用烙铁轻轻拖一遍就好了,不用拖太平,这样植球的时候,能卡住钢网,不容易跑偏。

高温锡,温度和风速开高一点,拆下原机内存。一样用烙铁加焊油轻轻拖几遍,不用吸锡带。

把256M内存吹上去。温度够后,做个归位动作。

上电,完蛋,LED灯不亮,我对自己焊接还是有信心的,那估计是固件不支持256M内存了,也没编程器和固件刷,没办法。把内存吹下来,焊点圆润,没有连锡,也没有偏大偏小,说明焊接没问题。

再把原机内存拖平植锡,吹回去,上电,LED灯亮了,白折腾三十多四十分钟,不过也当打发时间了。

网友:
技术牛。可能是固件不支持大大的内存。

网友A:
先把固件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固件换了

硕大的中兴IC在那摆着,他换啥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硕大的中兴IC在那摆着,他换啥固件

见笑了

网友:
有些要改识别电阻才支持扩容

网友:
手艺不错,对折腾精神佩服之至

网友:
手残党表示羡慕。

网友:
又刷不了机,……

网友C:
以前看大神改TY6201,,,都是要先刷好内存256M固件,再换内存,才能正常开机,,直接更换内存就会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大神改TY6201,,,都是要先刷好内存256M固件,再换内存,才能正常开机,,直接更换内存就会砖 ...

ty6201我也改过几台  有些固件自适应内存 有些不行

网友:
固件也要支持才行

网友(2023-07-23):
技术叫人羡慕不已,为什么我一吹就烤糊。。。

网友:
定制固件都有内存初始化文件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

网友:
期待楼主能折腾成功

网友:
听说现在E1630 也有 256M 内存的,有大佬知道怎么从外观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