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子负载库仑计控制

楼主(2023-06-18):
请问一下,这个负载板可以用带设置上限电压和下限电压输出高电平的库仑计来控制电池放电低电压终止吗?我用库仑计接继电器模块来控制负载放电不行,放到终止电压,库仑计输出高电平,放电终止,但是电池电压会回升,库仑计就会终止输出高电平,反复动作

网友A:
大电流放电压降比较大,所以停止放电后电压就回升一点。
要解决恐怕要改下逻辑了,到达终止电压后先降低电流,再判断是否到达终止电压,循环直到电流降为0。

网友:
继电器输出加一个自锁回路呗,动作后只能手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电流放电压降比较大,所以停止放电后电压就回升一点。
要解决恐怕要改下逻辑了,到达终止电压后先降低电 ...

谢谢指导!

网友B:
你在另一个贴子中,提了一样的问题, 我回复了,你看看可不可以试试。复制下我的那个回复在下面:
弄个保持电路,比如用直流单向可控硅来控制继电器,一旦你库仑计输出高电平,触发可控硅导通,继电器吸合,(触点可选择常闭的作为正常电子负载供电电源)常闭触点断开,电子负载切断供电,就不再放电了。只要对继电器线圈的12V供电不断开,可控硅一直导通,继电器就一直吸合,不因控制极是否有高电平而变化。
一旦供电电源12V断开再开机,就恢复原来的准备工作状态。

如果你原来的继电器模块中是用三极管控制的,估计把三极管更换成合适的单向可控硅也可能行,(要看原电路的三极管基极电压和可控硅的触发电压是否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另一个贴子中,提了一样的问题, 我回复了,你看看可不可以试试。复制下我的那个回复在下面:
弄个保持 ...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我继电器模块就是淘宝上便宜的那种,上面的三极管是2ty的贴片,我用12伏可调电源接bt151单向可控硅按照网上的电路图,k极接电源负极,a接小风扇负极,电源正极接小风扇正极,然后电源正极和g极中间加一个点动开关,可是安下点动开关风扇不转,单向可控硅也坏了,是不是因为电路中g极触发没有加电阻的原因导致可控硅烧坏的呢?最后非常感谢老师解答,我是个小白,这个是个人爱好,使用不是很懂。

楼主:
就是按照这个个电路图把可控硅烧了,g极触发没有加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这个个电路图把可控硅烧了,g极触发没有加电阻

这视频检测可控硅的方法不严谨,如果他的供电电源电压低,电流小是可以的。但你的就不一定的。
你看一下BT151技术文档中的极限值。门极(控制制极)有最高电压,最大电流极限值规定的。
而且这些是极限峰值,实际使用中要小于这些极限峰值以保器件安全。
控制极除了要串电阻外还要看一下施加的门极电压是否超过极限值。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是按照这个个电路图把可控硅烧了,g极触发没有加电阻

刚刚你回复我的信息不知道按到哪里了,不显示了,我是用12v直接连接的什么都没加,怪不得坏了呢,不知道要限电流和电压。另外我的继电器上的三极管是2ty,查了下是pnp型的,用负极控制的导通,应该没办法用单向可控硅替换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指导,我继电器模块就是淘宝上便宜的那种,上面的三极管是2ty的贴片,我用12伏可调电源接b ...

继电器模块上用2TY三极管,(2TY就是S8550,PNP三极管)那你的继电器模块应该是有光电隔离的。
直接可控硅代换不行。只用继电器+可控硅+控制极合适的电阻分压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你回复我的信息不知道按到哪里了,不显示了,我是用12v直接连接的什么都没加,怪不得坏了呢,不知道 ...

那个视频,我也去找来看了,后面你截图那个对可控硅测试的方法接法是不严谨的,你看他那视频的下面的评价,也有人在说烧了管子。
PNP的三极管,估计是比较难直接代换,毕竟也不清楚你的继电器模块的电路结构。
可以只用继电器简单搭个电路试试。
另外再附上BT151的参数,包括门极触发电压,触发电流等数据。供设定门极电路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模块上用2TY三极管,(2TY就是S8550,PNP三极管)那你的继电器模块应该是有光电隔离的。
直接可控 ...

好的谢谢!

网友B:
BT151的维持电流比较大,如果你手上没有其它小功率的可控硅,而继电器如果通态电流又比较小的话,有可能撤除门极电压后,可控硅维持不了导通状态。此时,要么换维持电流比较小的可控硅,或者在继电器线圈上并个电阻,让可控硅导通时的电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BT151的维持电流比较大,如果你手上没有其它小功率的可控硅,而继电器如果通态电流又比较小的话,有可能 ...

好的,谢谢这么仔细的讲解,又学到了一些知识

网友C(2023-08-21):
你是直接把继电器串到放电回路中么?大电流的继电器,你用的多大的?
我计划弄个光耦,直接并在电位器13脚,导通后就能直接关断可控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直接把继电器串到放电回路中么?大电流的继电器,你用的多大的?
我计划弄个光耦,直接并在电位器13脚 ...

我是用了一个五脚的继电器,接的长闭脚,这样电路是导通的,用电压电流表输出的3.3伏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来关断继电器,切断电路,我的电压电流表有输出电平锁定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了一个五脚的继电器,接的长闭脚,这样电路是导通的,用电压电流表输出的3.3伏电压来控制mos管导通 ...

网友B:
二个月前,我回复过这个贴子,今天又看到了,不知你最后有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月前,我回复过这个贴子,今天又看到了,不知你最后有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

我买的库伦计带输出电平锁定功能,只要输出高电平就会一直导通,只有按一下按键才会关闭,输出高电平控制mos管导通控制继电器关断,按照之前你说的用5脚继电器,接在长闭脚上,我在某鱼上看到一个用大功率继电器的,没看懂怎么接的线,帮忙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月前,我回复过这个贴子,今天又看到了,不知你最后有没有解决掉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

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