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各位dalao 这个88NV1120主控硬盘的短接点是哪里啊?FCM002A0181

楼主(2023-06-18):
我短接的JP3 图一最下面的2个脚 上机看不到16M(系统自带的硬盘管理看不到 Diskgenius也看不到 用的易驱线)

楼主:
主控是88NV1120

网友:
短接U1
1脚,2脚试试
不懂

网友:
建议使用硬盘盒。出故障的可能比你的易驱线少得多

网友:
楼主要是知道了分享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
拆了8脚芯片,短接就了识别了!

网友:
一般来说应该是JP1。

网友:
有8脚 你短接哪个也不显示 拆了8脚才有显示 我以前有个同款,开不出来的 别费劲了  带8脚的 别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