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给M2硬盘盒换个USB座

楼主(2023-06-18):
这款海康威视全铝M2硬盘盒做工不错,电路板也没偷工减料,速度可以,价格也不贵,唯独败在劣质的type-C母座,接口很松,动下数据线就断开连接,很烦人, 厂家怎么想,不该省钱的地方乱省,频繁插拔母座质量一定要好,

所以决定自己更换质量好的座,选来选去,买了韩国韩荣的同款母座,尺寸完全一样直接替换

3.0/3.1的type-C有24Pin,厂家选用的封装引脚不是全贴片,而是前插后贴,直插和贴片各12个引脚,对于焊接没问题,拆卸就显得麻烦,因为直插引脚是在藏塑料下面,热风吹不进去,如果背面使用加热台,可能把其它元件给烤下来,电路板是双面都有元件

最后还是采取破坏性拆卸,把金属外壳剪开,露出里面的塑料,再用风枪吹软脱离,只剩直插的引脚,再逐一拔出,直插引脚的过孔焊盘很密,孔内焊锡难以吸出,用缝纫针逐一穿孔, 过程忘了拍

还好最后24个焊盘都完整无损,不过磕坏了旁边工字电感的一个角,手上没元件替换,等以后再换问题不大

更换好后,逐一测试引脚,确定之间没有短路,  再联机测试,速度正常,还好没变砖,不过花了不少时间弄

新的座子果然给力,无论怎么摇怎么晃,始终不掉,蛮贵的,立创1个5元,不过还是值得,本来是想买安费诺(Ampheno)的, 立创没有这种封装,之前还有个移动硬盘也是一样的毛病,那个口是比较少见的带额外电源的MICRO-B,更换后非常稳固

网友:
好的USB 连接器成本贵很多。诺基亚以前用的USB端子镀金是3U,罗技才用1U,价格差了30%。这一省就是好几万块啊

网友:
C口母座管脚多,更换起来比较麻烦,操作不当,容易伤焊盘。

网友:
C口更换很麻烦吧

网友:
这手工大师级别

网友:
这种type-c母座估计设计的时候就没想过拆下来

网友:
这个真厉害,一般人搞不定

网友:
既然这么复杂就不要考虑别的,直接破坏性拆,剪的剪、磨的磨,保准不后悔

网友:
这手艺没的说了,真棒,那么密集的焊点都难不住

网友:
手工大师级

网友A:
其实不用换,把C口周围的阻焊层刮开加焊一下就行了,周围全是接地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
C母座没那么易坏吧,,可能是楼主运气不好碰上 一个不良品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
不好拆呀,能搞定就是高手

网友:
能换这么多针的C座确实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换,把C口周围的阻焊层刮开加焊一下就行了,周围全是接地

应该是母座内部有松动。。不是外部焊接的部分。

网友:
牛人一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