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v7来了k2P解禁都抛售了现用什么路由器做主路由器?

楼主(2023-06-18):
ipv7来了k2P解禁都抛售了现用什么路由器做主路由器?各大平台上散户大面积转让传家宝k2P,618后的ipv7路由器就要来了,预算弄个300软妹币买个什么样的ipv6路由器来挑大梁好?预计这次换猪脚后5年左右不得换主路由器

网友:
我不知道你什么要求,但是我千兆宽带用k2p没发现大问题
当然了,跑不满千兆是肯定的,但是我自己用,绰绰有余就行了,估计至少还能用5年

网友:
我的企业路由连IPV6都不支持,一样用得好好的。

网友:
不关心,反正硬件也用不到那么快

网友:
我IPV6都还没有用上

网友:
TP的5480看一下

网友:
坛子里现在还有用WIFI4的都存在,,,性能强的稳定,可玩性好的WIFI5还没那么快淘汰,,,WIFI6E。。。WIFI7只是增加6G频段,,干扰少些,,穿墙性好不到那去,,,频段越高,穿透性越。。。

楼主所说的

ipv7应该是WIFI7吧

网友:
WIFI7就不用考虑了,考虑下WIFI6加Mesh组网吧。

网友:
不知所谓,就会瞎几把扯,

网友:
估计楼主没有把IPV4,IPV6和WiFi5,WiFi6两种类型搞清楚。。
IPV4,IPV6是网络地址协议,负责标记网络上的IP地址;
WIFI5,WIFI6是网络传输协议,负责传输网络数据

网友:
只是听说k2如何的好,但是二手价格不低,干脆就直接上了新的wifi6路由器,我目前用的这个百来块信号好的5g穿墙照样信号杠杠的

网友:
k2的2.4G延迟好高

网友:
我家里宽带就300M, 你让我换啥,K2P稳得一批

网友:
你自己说的是什么?
你自己清楚吗?

网友:
4G网络转WiFi4,
稳定的很,估计还能用10年

网友:
不换,300M宽带WiFi5绰绰有余

网友:
我连WIFI6都没用过

网友:
目前wifi5在家里都够用,关键是要稳定

网友:
K2P  够用了

网友:
WIFI6要设备支持才有效果,我家一堆老设备,还是坚守在集客AC+AP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