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机器还错的搜电充电宝,怎么解除低压保护?

楼主(2023-06-18):
家人们,别人机器还错的搜电充电宝,本来想改的,但是电路板低压保护了,就算把电池单独拿出来充满电在放回去,还是低压保护,家人们,怎么解除低压保护?

网友:
装上电池后,短接一下这两个点:

网友:
无解,换电路板

网友:
充电是直接可以从那六根针充电的吧

网友:
看来阿婆是专门搞这个的,卖了吧省点事,这玩意实在没必要折腾

网友:
以前在某鱼好多,都是包破解的。

网友A:
可以从那六根针充电的

网友:
电池端短路一下就行,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从针那充电可以

网友(2023-07-19):
引用 网友A:
可以从那六根针充电的

这6根针那个是正  那个是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