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HP惠普DHE-6002多媒体音箱 拆修

楼主(2023-06-18):
       周六摊上 5元淘的,已知是坏的,通电完全没反应。
       回来用usb检测仪测,通电没电流,因为电位器 带开关,故障点 应该是 USB供电线 断,或者 电位器开关故障。
        螺丝都在面罩下面在。拆开后,果然是后者,为了方便,短接开关了事。
        不喜欢氛围灯,通电后,可以通过触摸箱体的关闭,但没有记忆功能,下次通电还是亮起。如果不插连接线,插头又会在箱体内晃响。
          两个喇叭 很紧、冲程很短,最多只能下压4毫米,音量也不会太大,有倒相管。

楼主:
电路部分:

网友A:
什么功放?

网友B:
5元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功放?

NS4165B,网上找的简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元太便宜了

其实也没啥用,上次见到一对 创新 的这种,没错,做声卡很有名那个。卖10元,转身就没了

网友C:
HP电脑配的音箱,做工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HP电脑配的音箱,做工看着不错。

一般,塑料箱 声音开扬度 不如 铝壳的 小米 方盒子1代,可惜小米太旧,只是蓝牙4.0,有底噪、因为数据传输速度不够,声音干、失真大

网友:
这做工已经不错了

网友:
看模样应该是显示器配套的音箱棒,5元超值了

网友:
这种产品能响就行了,不要期待那么高

网友:
会响的玩具

网友D:
不明白惠普为什么会出这些东西自降身家,还有垃圾的鼠标键盘,跟杂牌有一拼,但是是货真价实惠普的

网友:
5元拿来玩玩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惠普为什么会出这些东西自降身家,还有垃圾的鼠标键盘,跟杂牌有一拼,但是是货真价实惠普的 ...

有没有可能已经是 另一个国内的 PHILPS、HYUNDAI

网友:
板子够简单,也就是个电脑用音箱。

网友:
5元淘的可以了

网友:
价格不 贵,小音箱放显示器下挺方 便

网友:
这个做工不配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