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动车的锂电池一直充不满,能否无损拆开电池壳呢?

楼主(2023-06-18):
一台本田的UBE电动自行车,电池是48V24A的,发现无论充多久电压都只能到53V,检查了充电器的输出是能到54.6V的,且其他小伙伴同型号电池大部分都能充到54.3-54.6V,感觉是个别电芯不均衡了,导致保护板检测到某节电池达到4.2电压后实施保护。
现在打算打开电池对每组电压进行均衡,发现电池壳严丝合缝,难道是超声波焊接的?这种情况下如何能无损拆开外壳呢?传统的敲击法对电池来说太不安全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台钳可以对电池外壳施压。也在其他超声波焊接外壳设备上试过汽油渗透后敲击,也完全没有效果。有啥好推荐呢?
电池这个样子的,网上找的图片:

求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拆了很难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很难焊回去

用卡夫特5911在内则打胶就行,我的一些充电器敲开外壳后都是这样处理,很牢固

网友B:
小电磨、角磨机、或者电阻丝通电来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磨、角磨机、或者电阻丝通电来切。

还是希望能尽量无损打开,破坏性开的话方法就太多了

网友:
用大锤慢慢敲。

网友:
这款电池挺多人出,也不少人买。
原装适配器不是标准的54.6V,好像只有54V,品牌车为了保护电池。
电池用旧了就充不满,充满了电压马上掉下去。
补一句,这款电池是锰酸锂。

网友:
拆完你怎么装回去

网友:
本田的电动自行车,应该不便宜吧

网友:
用橡胶锤子。
只要是铁壳电芯,就不怕捶打。
超声波焊接是熔焊,外壳连成一体,可能要锯开。

网友:
锤子垫毛巾慢慢敲

网友:
锂电池的要注意安全!

网友:
里面全粘着双面胶 热风枪伺候

网友:
大锤加毛巾

网友:
这个想无损估计很难,因为这玩意厂家根本就没想过个人维修
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合适的地方锯开,但封装又是个难题

网友:
4.2V心结还是4.2V情结。

网友:
估计个别电芯电压低,用的时候低压保护,充电的时候其他电芯高压保护,导致跑不远

网友:
先用大锤,不行就上锯割,这都把两块塑料搞到一起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网友:
日立还有电动车?

网友:
这个可是高端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