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来个老人,谁记得安装WINDOWS3.2硬盘应该怎么分区

楼主(2023-06-18):
来个老人,谁记得安装运行WINDOWS3.2硬盘应该怎么分区,原装电脑硬盘坏了,软驱也有点问题,一直闲置中。

前些天海鲜市场收了一块270M的硬盘,想有空安装一下系统,详细一想怎么分区都忘记了,谁记的运行WINDOWS3.2的话硬盘分区大小设多少合适?
电脑5寸的软驱还有点问题收藏的软件没办法用,好在3寸软驱之前应该是好的,改天网上下载点软件吧

网友:
WINDOWS3.2运行在DOS系统下,先使用DOS系统的FDISK进行分区,然后安装WINDOWS3.2。使用鼠标的话,要在DOS系统的config.sys文件里挂载鼠标驱动。现在支持DOS的小容量硬盘不好找了。

网友:
啊这,是在考古吗?

网友A:
好象只支持FAT16,单片不超2G应没问题, 一般应分个100-200M就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只支持FAT16,单片不超2G应没问题, 一般应分个100-200M就够用。

正解,不过实际分区的时候,对超过1G以上的分区支持是不好的,1G以上,基本都采用FAT32分区了。话说,现在知道这些名词的伙计,应该都40+了吧。。。

网友:
format c:/s 带个S把系统文件传过去,免得硬盘不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只支持FAT16,单片不超2G应没问题, 一般应分个100-200M就够用。

想啥呢,来个2G容量的硬盘根本就挂载不上去,原机是240M,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270M价钱也可以的

网友:
第一次听说WINDOWS3.2,看来我还年轻

网友B:
PATA的硬盘随便找一个,LBA模式下最大容量不超过8GB,系统盘单独格一个2GB以下分区用FAT16格式化,最好用DOS自带的format c: /s,然后标记启动盘就可以引导,在第二分区放WIN3.2安装程序,进入目录后运行setup.exe,如果很卡的话先运行smartdrv.exe再运行setup.exe,那个smartdrv是磁盘缓存驱动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啥呢,来个2G容量的硬盘根本就挂载不上去,原机是240M,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270M价钱也可以的 ...

不应该,大陆最早的机器,硬盘局限在2.1G。只要使用DOS6.22就可以突破。

之后又些小公司的BIOS有6322柱面局限,在3.2G。

之后由于寄存器位数限制,出现了4.2G局限。

之前收过一个1995年的破康柏奔腾90主机,内系统是win31的,挂8.4G硬盘硬件识别了。    系统里的DOS管理不了怎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TA的硬盘随便找一个,LBA模式下最大容量不超过8GB,系统盘单独格一个2GB以下分区用FAT16格式化,最好用DO ...

其实当初为了8.4G局限,有些硬盘还做了硬件锁。利用跳线将自己限制在8.4G以下,方便识别。希捷U8啥的,10G 20G 的盘都可以限制。

而且当初还魔改,就是即使装98,也要用win me的系统内DOS文件做引导,DOS 8.0

网友:
win98系统盘有最后支持的程序。

网友:
四十的我只能说我用电脑时候已经是XP了

网友:
我还能找出几块200多兆的硬盘

网友:
如非必要,起码也应该win95起步。有其他电脑的挂其他电脑上镜像恢复试试,或者找个光驱试试,ide接口的现在都比较难找。

网友:
五寸软驱能用的实属稀罕物件,在某鱼上找的都是收藏品,中看不中用的

网友:
用来收藏还可以,实际安装就算了吧,我在虚拟机里缅怀一下就行了

网友: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系统。

网友:
从dos6.22+win3.1+晴窗

网友:
现在软件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