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日产14代轩逸21款收音机尾线接法

楼主(2023-06-19):
我用了老的20针尾线,不能点亮机头,请问各位有知道这款机头应该怎么接线吗?谢谢了

网友A:
按这个接线试试,ACC和BAT都要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接线试试,ACC和BAT都要接12V。

您好,谢谢你,按这个单独也结果,没有反应,这个图应该也是指之前日产尾线定义吧?我这个是22年生产的

网友:
打开看一下不就行 了。一般板子上都有丝印

网友:
22年还产这玩意,是用来做配件吗?

网友:
我给你说用电脑主板上那种带线针插这个机车头针刚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你,按这个单独也结果,没有反应,这个图应该也是指之前日产尾线定义吧?我这个是22年生产的 ...

这玩意好几年前的东西,我记得好像天线要接负级才会开机,或者是外壳要接负极,在车上就是是接地。我试过尾插全插好是开不了机,外壳碰到车体就可以开机,日产的车机有点古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好几年前的东西,我记得好像天线要接负级才会开机,或者是外壳要接负极,在车上就是是接地。我试过 ...

试过了地线接外壳、接天线负极、还有32P的右数第一排第七针接正极,貌似都没反应哦,这22年的机头感觉是否改了针脚定义或者别的什么组合才能开机,还是我这机头买来就是坏的?看到另外一卖家说可以测试开机和发声后发货,是不是掌握了其他开机方式?好难哦

网友:
车机的尾插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地线接外壳、接天线负极、还有32P的右数第一排第七针接正极,貌似都没反应哦,这22年的机头感觉是 ...

试一下6和7短接

楼主:
短接也没反应,万用表测量正极接6和7针都是 -0.25v电压,测量这两针电压基本为0

楼主:
您说的是不是2楼朋友那张32P图的针脚顺序的6和7?

楼主:
按2楼是针脚顺序,6针是-0.15v,7针是12v

网友B:
你自己看一下,我发过帖子,你去找一下,看下机头是不是和我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看一下,我发过帖子,你去找一下,看下机头是不是和我一样的

没有找到你发的帖子,能否给个链接或者搜索关键词?按照你这个尾线定义的数字6和7针短接(接正极?)也没反应,6789都接正极也没用。。

楼主:
我的这个机头是22年产的,应该是安装在最新22款汽车上的

楼主:
偶然发现21款天籁车机大屏尾线是这样的,是不是有参考意义,麻烦大佬帮我指点怎么试试,不行只能退货了....

楼主:
刚找到原车上这张图,看有没有办法摸出来

网友(2023-07-31):
楼主搞出来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