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三星TF蓝卡,从监控里取下就变成写保状态,低格也删不了数据,卡还有...?

楼主(2023-06-19):
当时监控没断电,热拔插下来的,是不是物理损坏了。

后发现卡保十年,找狗东利落的以换代修了。谢谢

网友:
  扔    写时间长了就这样  ……

网友:
不断电热插拔,看来是坏了

网友:
寿终正寝了,掰碎扔掉即可

网友:
坏了呗,换新吧

网友:
读写期间热插拔,卡报废了

网友:
卡可以报废了,在保看能不能换

网友:
应该是坏了

网友A:
以前一同事,专门在京东买那种品牌的质保5年的TF卡,以前TF卡贵啊,一张32G的都要60以上,那同事在他家周边(农村)安装了好多监控,估计监控是全天候录像的,那卡就不停的坏,不是这张卡坏就是那张卡坏,卡一坏就是找京东售后,京东也干脆,二话不说就给弄一张新卡过来,现在不知道收敛一些了没有,再说现在的京东也不是以前的京东了,我也想这么干,但我做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同事,专门在京东买那种品牌的质保5年的TF卡,以前TF卡贵啊,一张32G的都要60以上,那同事在他家周边 ...

发现这卡保十年,找狗东干脆利落换了,条款是说监控不保,但是也没问就直接换了,狗东还是值得信赖!

网友:
一般都不问的,就算问了别说是放监控上用的就行

网友(2023-09-18):
我家的也是这样。装在监控上的TF卡,用了不到一个月,现在写保护了,录制不了,也删除不了,格式化不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