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51单片机自学用什么书好?看看我这本怎么样?

楼主(2023-06-19):
只会简单的数字电路,编程语言学过入门,零基础学51,应该看什么书?我现在有一本(如图),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有兴趣,肯坚持啥书都可以学好
比如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网友A:
看书太累,看网上的视频教程

网友:
爱好加坚持,才有结果。其实那本书都一样,大同小异。我是断断续续,学了几年,还没入门

网友:
还可以,我也有一本

网友:
如果不是靠这手艺吃饭,很难坚持学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书太累,看网上的视频教程

兄弟,推荐一个视频

网友:
都可以的,只要坚持学下来

网友:
学习51,推荐郭天祥的,可以连C再复习一遍;
深入后就不要再看了,M内核的可以参考野火,正点都可以看看,主要看自己习惯哪个风格,入门后就是多看看开源的rtos,形成自己的编码风格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学习单片机,不指定51的话,那还是去学STM32系列的吧。资料资源,主要是视频资源更多更新。。

网友:
主要是从0到1这个过程比较难,过了这个阶段,就相对简单一些
建议买个便宜的学习板,不需要太多功能,他们一般送一些教程以及学习资料
然后以点亮一个小灯为目标,碰到什么问题直接百度,一点一滴的积累,初学建议直接用C语言,跳过汇编语言

网友:
建议不管三七二一,先学学。不要换教材,囫囵吞枣看完都可以。以后再复习精读。

网友:
有最新拍摄的视频的好,下面这个强烈推荐,
0基础入门32位8051,
C语言也0基础入门了,观看视频后,还有免费的实验箱赠送

深圳国芯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教学视频 (stcai.com)

网友: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学习51单片机C编程真的需要有一本书,最好是讲解通俗、例程多的书,入门阶段以实操为主通过程序演示熟悉单片机的控制方法及C语言编程的一些常用符号及书写格式以及程序框架,而后逐步的了解单片机的内部构造、寄存器操作方法以及各种通讯原理等等,遇到不懂的问题再去品读书中的相关内容则事半功倍,最好能集中一段时间、精力多玩一些单片机驱动的东西,熟悉了以后再弄一本大学的编程教材来看看也不觉得很难了。

网友:
sui随便一本都行,关键是你得多动手,自己多写程序,多下载、验证

网友:
其实我觉得书并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推荐
丁老师主编的 STC 32位 80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

网友:
不是做专业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我是看宋雪松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第三版)的视频教程和书入的门,感觉他的视频教程比较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当然得反复听,反复看。一旦入门了,后面自学就快了,因为入门后的继续学习主要是熟悉寄存器的功能与设置。跟着这个教程能学会单片机基础的功能,想进一步学习还得再看其他的书籍,在单片机技术论坛上也能学到许多知识的。我买了好多本单片机书籍,是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的,几乎都是高校学生的课本,但大都非常新,由此也可看出目前一些大学生的学习态度。  以我的经验,在自学单片机时,不能一上来就从C语言学起,要先了解一下汇编语言,只有知道了一点汇编语言,才能理解单片机的工作机制,虽然在学C语言后会很少有再使用汇编语言的,但仍需要了解一些。在学习单片机时,动手实践非常重要,不能只纸上谈兵,入门后建议使用STC的单片机,他的资源多,规格书中文的,也较为详细,芯片价格低,功能强大。

补充内容 (2023-6-29 09:25):
更正:是第2板,封面是家兔的那本。我还没见第3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宋雪松的《手把手教你学51单片机-C语言》(第三版)的视频教程和书入的门,感觉他的视频教程比较深入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