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已解决)七彩虹SL300/SM2258H开卡失败tran adj

楼主(2023-06-19):
七彩虹SL300的100G,主控是慧荣SM2258H  试了好几个工具都不行是不是版本不对呀

已经开好,谢谢各位  开的当中一直出现tran adj然后报错,最后改频率  发现有人说是flash clock频率不对,我就从200时钟一直尝试,逐渐减小,直到100mhz,终于开卡成功

网友:
缓存设置不对,南亚128M嘛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是不是改成这样

网友:
开bokb模式可以开128G

网友A:
你没看到缓存是南亚,你设置的三星吗?

网友:
而且只有一个缓存,勾选双缓存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到缓存是南亚,你设置的三星吗?

改了还是一样

楼主:
这样对不对了

楼主:
现在出现这样了

网友A:
板子上是几个颗粒?三颗就找B0KB的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是几个颗粒?三颗就找B0KB的包,

2个颗粒

网友:
64G+32G的MLC,找选颗粒时候,选L06B->B0KB,容量120

楼主:
200时钟一直尝试,逐渐减小,直到100mhz,终于开卡成功

网友(2023-08-18):
楼主那么多软件,分享一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