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双门机械控温的冰箱上层后面老有冰疙瘩

楼主(2023-06-19):
海尔双门机械控温的冰箱上层后面老有特别大的冰疙瘩,每隔两周就需要停机清理。

现在已经把温控器调到最低档位了还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靠管子的位置吧,太冷了,不知道风冷的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靠管子的位置吧,太冷了,不知道风冷的是不是就没这个问题。 ...

后壁靠左边结冰更严重

网友B:
我的老冰箱保鲜层左下角也有冰坨子

网友C:
只要不是风冷,就存在这个现象,简单解决的办法是用一个口罩中间夹层放吸水纸,餐巾纸,再放入冰箱吸水,湿度大时,每天一换即可,只要不留下水份,就不存在结冰。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这现象,我是经常用刀铲除

网友:
老冰箱就是这个问题,我的在上层保鲜那个出水口那个地方,通了管道也还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老冰箱保鲜层左下角也有冰坨子

我家里的也是一样。。。就那个排水口的边上

网友:
可能是门边的磁性密封条密封性能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不是风冷,就存在这个现象,简单解决的办法是用一个口罩中间夹层放吸水纸,餐巾纸,再放入冰箱吸水,湿 ...

这个方法好。

网友:
我的是把吸水除湿袋挂在冰箱里,等吸满水了就换一包。

网友:
有时候是排水管堵了, 可以疏通下试试

网友D:
这种属于结构癌症,原因有局部蒸发管路贴近内壳,或者内壳透水到保温层,透冷过多造成局部特冷,冻结的霜不能在停机间隙融化,久而成冰,彻底解决方法是挖开保温层矫正管路或粘堵漏水点,重新发泡干燥保温层;也有装个风扇,吹走结冰部位的冷量防止结冰~属于权宜之法~也有很多时候没有位置安装风扇。

网友E:
一般是老冰箱才这样,厂家埋的雷,换新最好,要不忍着用修都不够人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老冰箱才这样,厂家埋的雷,换新最好,要不忍着用修都不够人工费 ...

时不时有点事干,也没啥。

网友:
后面那个位置是不是有个通水孔,然后它堵了啊?通一通试试看看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属于结构癌症,原因有局部蒸发管路贴近内壳,或者内壳透水到保温层,透冷过多造成局部特冷,冻结的霜不 ...

挖开保温层难吗?自己能完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挖开保温层难吗?自己能完成吗?

那要看从哪里开挖了,如果从后背(俗称“开背”)挖,若是塑料板的倒是好弄(偷工省料的冰箱用塑料瓦楞板盖后背) ,多数是铁皮的就难了~开窗口或者整板揭下;挖到故障处拨离管路或者清理吸水的保温层/此种情况要找到漏水点再堵漏,最后要重新发泡保温层,显然很麻烦地。
若是在冰箱结冰的内胆处挖开,也要如前处理,最后是修复内胆创口~麻烦免不了~所以不亏癌症的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要看从哪里开挖了,如果从后背(俗称“开背”)挖,若是塑料板的倒是好弄(偷工省料的冰箱用塑料瓦楞板 ...

捎带问一下,内胆的塑料开裂可以用什么胶修补,我尝试过AB胶,502,401,效果都不咋地,还是会裂开

网友:
一样 没事多清理还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