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手推车 STC8G1K08A STC8H8K64U

楼主(2023-06-19):
之前买了2片 STC8H8K64U 没想到被网上的接线图坑了

usb 中间的 D+ D- 需要3.6v 稳压管,只串22欧电阻的话电脑无法识别
加2个稳压管 依旧电脑不认,算了 不折腾了。。。用老套的ch340串口倒是可以识别芯片...
不折腾了。。。

主要还是看到了这个库
https://github.com/ma6254/Arduino_Core_STC
支持列表
https://github.com/ma6254/Arduino_Core_STC/blob/main/boards.txt
这里定义了pin脚 比如 P0_0
https://github.com/ma6254/Arduin ... cores/stc8h/STC8H.h

只要不让我碰寄存器,还是可以试着折腾一下(前提还是电脑能认这片...一直不行)
手里有这个的可以先试试水
// 这里写的P3.3口,你可以修改成你用的,或者直接用P0 P1试试
void setup() {
  pinMode(P3_3, OUTPUT);
}

void loop() {
  digitalWrite(P3_3,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P3_3, LOW);
  delay(1000);
}

代码编译可以通过,暂时还没空用手推车试

晚上或者过几天我再试
免费申请板子没必要,就2块多的玩意,如果自己焊接的芯片都没办法用usb 跑通了也没什么意义
验证都无法通过,跟没必要打板了

-----------------------------------------------分隔符

昨晚试了下,arduino选择 12M,isp里面也选择 12M , hex下载后不行。。。led 不亮。。。

网友A:
VREF好像要接GND还是VCC,忘记了,反正没有接的话,USB认不到。

这是以前打的板,就是没有接上,所以------

网友B:
如果不用arduino的库,实现这段代码会是怎么样的程序?比较一下才能看出arduino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好像要接GND还是VCC,忘记了,反正没有接的话,USB认不到。

这是以前打的板,就是没有接上,所以----- ...

VCC 和 Vref 接一起,Ucap 串 100n 接地,30 和 31 串 22 欧,就是电脑不认。。。
我后来跟 D+ D- 都接了 3.6v 的稳压管,也不行

tsop20 和 48脚的 2种片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arduino的库,实现这段代码会是怎么样的程序?比较一下才能看出arduino的优点 ...

没写过 不会
单独光是计算延时都得一堆代码

网友:
8H8K64U USB很容易识别的,那两个22欧电阻直连也可以认。

网友A:
P32通过10K电阻到VCC,也应该得接。反正得参考厂家的线路,不过D+D-没有串联电阻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写过 不会
单独光是计算延时都得一堆代码

arduino的代码倒是挺简单的,我这个对编程一窍不通的人都能看得懂:这段代码先把某个脚设置为输出模式,然后在一个循环里对这个脚输出高电平,延时1000,再输出低电平,再延时1000,反复循环。。。猜测最后实现了LED反复亮灭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2通过10K电阻到VCC,也应该得接。反正得参考厂家的线路,不过D+D-没有串联电阻也行。 ...

嗯 所有的电路都接了
电容 10u + 100n
P32 + 10k + 按钮,没用300欧,一个板子串了2个100,另一个只用了 100
按住按钮通电,都不认,难道必须300欧 不至于啊

ch552 比这个简单多了,stm32f103 的usb-cdc都没这么费劲,

网友:
官网的是正式定义接线。

网友:
我一直在用STC单片机,习惯了画板子时放置一个4脚插针烧录接口,而且固定引脚排列顺序为+5V、P3.0、P3.1、GND,焊好板子后插上我自制的自动断电的CH340串口线就可以调试程序了,也正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烧录连接方式我才放弃了其他单片机,反正只是简单的玩单片机,有熟悉好用、简单易用的就不做他求了,年初申请的厂家的实验板入手后发现它的一组预留的烧录接口竟然与我的常用接口定义一致,很简单就用起来了,倒是嫌USB操作麻烦只是验证了几次就搁置了。

网友:
如下是不可能下载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所有的电路都接了
电容 10u + 100n
P32 + 10k + 按钮,没用300欧,一个板子串了2个100,另一个只用了 ...

按你这样的接法,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
我自己打样的板子,按了P32接GND的开关后通电,会听到电脑认出usb那种“当”的声音,STC-ISP会认出HID-USB接口的:

D+D-千万不能接反,电容尽量要靠近引脚。接法正确和usb电压正常的话,一定会认出USB的。

网友C(2024-02-02):
这玩意 我一直都无法添加到ARDUINO里面去  更笨搜多不到 STC这几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 我一直都无法添加到ARDUINO里面去  更笨搜多不到 STC这几个字

你先访问
https://github.com/ma6254/Arduin ... stcduino_index.json
看看能不能打开
再添加这个地址后去搜索stc
不过,我没成功。。。懒得折腾了 这玩意直接用keil写也凑合用了
8位的片又没多少资源。。。用arduino更慢

网友:
sduino不支持面向对象编程, 好多库没法用, 要改了才能用, 不过, arduino摆脱硬件细节麻烦这种包装还是进步不少

网友:
我会科*上网 所以访问没问题 但是就是搜索不出来 很是奇怪 别的 CH52X什么的 我都能添加后搜索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