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个好的、和坏的步进电机驱动器DM860H

楼主(2023-06-19):
86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坏了

网友:
第二图,上数第三个集成块,坏啦,对吗?

楼主:
电流检测电阻和一个光偶烧了

网友B:
主要都是背面的功率管损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都是背面的功率管损坏吧

对的,烧了两个,把电源接到输出端

楼主:
检查烧两个功率管,一个光偶,一个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哪里坏了

一般驱动三极管容易坏

网友(2023-09-09):
stm8做的电流闭环,还要接收高速脉冲,计算能力居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