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DIY一个太阳能电瓶补电器

楼主(2023-06-19):
有一辆车很少开,老得想着一两个星期要跑一圈给电瓶充电,避免亏电损坏,所以DIY了这个太阳能补电器。

以前偶然得到的一个12V5W的太阳能电池板,铝合金框架玻璃面板的很坚固:

太阳能板的输出是一个常见的电源插头,还带一个保护盖呢:

这个车碰巧有一个不受车钥匙控制的直接接电池的12V点烟器插座,所以直接连到那里就可以了,全部东西都在车内,不需要在车外走线,更安全。这就需要一个点烟器插头,然后找到一个很古老的车充头,拆解贴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7165-1-1.html

充电头拆开后把电路板扔掉,输入输出线连上,在正极的输出线上串接一个1N4004二极管,防止太阳能板在无光时被电瓶的反向电流损坏:

焊点都套上热缩管:

然后把充电头的外壳组装回去:

把保险丝和龟头装回去:

组装完成再接一个圆形电源插座,和太阳能板的插头配合:

然后把太阳能板连接上,全部系统到位:

测试一下,上午10点钟左右开路输出电压18.88V:

短路输出电流0.37A:

说明太阳能板的状态很好,电压电流功率符合标称值。

把太阳能板放在中控台风挡下面,这个位置光照良好,但是这时飘过一片乌云。。。

把点烟器插头插到那个直接接电池的12V插座:

完工!

测量了一下烈日下电瓶的电压,大约12.7V,比没接太阳能补电器的时候高了0.2V,说明补电正在工作。

有朋友可能要问,太阳能板的最高开路电压接近20V会不会把电瓶过充啊?其实是完全不必担心的,因为太阳能板的短路电流也不到0.4A,在12V电瓶上的充电状态只有0.1 ~ 0.2A的持续电流,而太阳能板每天只有白天的几个小时能晒到太阳,这点充电电流还要减去车子的静态待机电流20-30mA基本上刚刚比补电需要的电量多一点点,考虑到电瓶的容量至少在50Ah以上,长期使用这个补电器对于皮实耐操的铅酸电池也根本不会导致过充。

网友A:
SUV装了一块100多W的半柔性太阳能。
。。。

网友:
这样补电不错,最好接个控制器

网友:
羡慕你有  12V5W的太阳能电池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V装了一块100多W的半柔性太阳能。
。。。

100W的就要考虑加充电控制器避免过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W的就要考虑加充电控制器避免过充了。

随便装了一个淘宝20元买的MPTT控制器。

网友:
早几年出差,好几次,每次3-4个月,14年的车子都再家里放着,回来还是一次启动成功。去年换的电瓶。原车电瓶用了8年。可能是开车次数也少。不到7万km。

网友:
这个车里有直通12V的车充确实好改,直接插那就行了,现在的车一般都没有直通电池的12V点烟器口。

网友B:
充电板装在车顶上吗?

网友:
不错小功率补电比自放电大,就算长年不到也不会因自放电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板装在车顶上吗?

看图片是前挡玻璃下面,平放在中控台上的

网友:
那块太阳能板比较理想。

网友:
不好看但实用

网友:
这个够简单。有条件加一个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C:
两片共享单车太阳能板串联应该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片共享单车太阳能板串联应该也行

共享单车太阳能板更方便得到,而且可以多放几块,

网友:
多几块安放在车顶,电流就更足了,场景为何不利用太阳能呢?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关键是点烟器没有随着点火开关动作。

网友:
还是要接个保险丝,以防万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