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arduino w801 流水灯

楼主(2023-06-19):
图片来源 https://www.cnblogs.com/milton/p/15621540.html

前两天老外跟联盛德网站回复我arduino库有完善的了

https://github.com/board707/w80x_arduino/

arduino 添加库地址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 ... age_w80x_index.json

目前看,大部分功能都有了,可以试着玩玩了,可惜没看到 wifi 相关的,有可能还没有

来个流水灯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Arduino.h>

int led1 = PB5;
int led2 = PB25;
int led3 = PB26;
int led4 = PB18;
int led5 = PB17;
int led6 = PB16;
int led7 = PB11;

int count = 0;
int leds[] = {led1,led2,led3,led4,led5,led6,led7};

void setup() {

  pinMode(led1, OUTPUT);
  pinMode(led2, OUTPUT);
  pinMode(led3, OUTPUT);
  pinMode(led4, OUTPUT);
  pinMode(led5, OUTPUT);
  pinMode(led6, OUTPUT);
  pinMode(led7, OUTPUT);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for(int i=0;i<7;i++){
    digitalWrite(leds[i], (count == i)?LOW:HIGH);
  }

  delay(100);
  count++;
  if(count>=7)count=0;

}

直接用usb连电脑,选择对应的com口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代码简单解释

定义板子上的7个led

然后循环所有的灯,跟count值一样的led灯点亮,其他都灭掉

延时100ms

另外 air103 w806 说是 同一个芯片,PCB布局不同,信息来源

http://news.eeworld.com.cn/mcu/ic614123.html

A103资料页面

https://wiki.luatos.com/chips/air103/mcu.html

做个记录 以后再完善

网友A:
Json 文件都现在成功了,为什么板子清单中还是找不到W80X

网友B:
我看你仍然在使用Arduino 1.18.19版本的,我以前也用这个老版本。近期想用Arduino IDE 2.1,因为它支持函数跳转定义,编译速度也比较快些。但总是感觉下载或更新开发板包或.h器件库时,比1.18.19版本的慢,且与Visual Studio Code 1.70 不太兼容。我的系统是win 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Json 文件都现在成功了,为什么板子清单中还是找不到W80X

搜w80 如果看不到,看下面控制台,是不是网路不通,不是说浏览器访问json就可以
编辑器用java访问url地址,经常会报异常,大多时候是访问超时 导致列表里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仍然在使用Arduino 1.18.19版本的,我以前也用这个老版本。近期想用Arduino IDE 2.1,因为它支持函数 ...

习惯了,2总感觉不太好用 等再更新几个版本在考虑了
我 vscode 只用来写 react vue 之类的 js 代码
能编译就可以了 速度方面 不差这几秒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w80 如果看不到,看下面控制台,是不是网路不通,不是说浏览器访问json就可以
编辑器用java访问url地址 ...

json 文件已经缓冲到Arduino 目录了,还是找不到开发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习惯了,2总感觉不太好用 等再更新几个版本在考虑了
我 vscode 只用来写 react vue 之类的 js 代码
能编 ...

现在用Visual Studio Code+Arduino,总是出现或这或那的问题,即使调整了VSCode的Arduino扩展的版本,也无法使用Visual Studio Code来正常编译、下载Arduino代码。我空帮助看一下,可以吗?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9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