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小米蓝牙耳机拆解

楼主(2023-06-19):
用了好几年的小米蓝牙,某天突然对方听不见我说话了,拆,不过无损是不可能了,只能上台钳

两边用锯条锯,很厚的塑料

另一面

用斜口钳一点点剪

外壳还是粘得很牢

柔性电路本来就是折在里面的,一拆就断,再利用的也就电池了吧

网友:
如果音质可以改个蓝牙音箱

网友:
不知道为啥一眼就是看成了小米蓝牙音箱

网友:
电池容量也太小了,,,

网友A:
这个几乎都是破坏性拆解,无法复原,无法维修。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几乎都是破坏性拆解,无法复原,无法维修。

设计的时候就没打算让你拆

网友:
用了好几年了,电池也基本没啥可利用的了

网友:
只能破坏性拆解,厂家就是不想让维修直接换新

网友:
设计成可维修,厂家可就吃不起饭了

网友:
遥想当年,爱华、索尼的耳机也可以无损拆开,再重新安装。只能说,科技越进步、越是一次性

网友:
后来出的青春版,带音量调节的,不是一体的了,能无损开壳

网友:
可以拆出来的

网友B:
有一个感觉还可以开车不合适戴那种双耳的,单耳正合适

网友:
这就是修好了也不能用了。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一个电话引出的惨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感觉还可以开车不合适戴那种双耳的,单耳正合适

我这就是放车上开车时用的,两耳的不安全

网友C:
青春版确实可以无损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青春版确实可以无损拆

不过即使无损貌似也没用,那个方型的MIC没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