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定时时钟遇到困难怎么办?懂行大佬烦告知下!!!!

楼主(2023-06-19):
这个时钟还是我上学时候买的,大概有个几年了,鉴于闹钟见证了我的学习生涯就一直没舍得丢掉,最近家里小孩要上小学了,为了不影响自己正常上班而定的手机闹铃,决定对这个闹钟进行最后一次利用。这个闹钟之前拆过两个元件,一个按键开关和一个拨动开关,分别修好了一个电压力锅和一个手电筒,没办法既然需要就从其他地方找两个元件加上。打开后有点傻眼,之前拆的有点乱,线序不记得了,目前可以正常走时,但是没法定时,有知道类似音乐芯片接线的TX麻烦告知下,不胜感激!!!

网友:
网上应该能找打相关的电路。

网友:
先找到正负极,然后就好办了,短接闹钟里过来的两根线,然后用喇叭试接触就能试出来。

网友:
感觉这种牛屎要丝印一下接口标示才好,要不资料不好找

网友:
牛屎芯片,不懂

网友:
牛屎粑粑,别修了,扔了换新吧

网友:
换新吧,不值得修

网友:
换个音乐芯片就好了。

网友:
看电容的正负极引脚接电源,喇叭不分正负极随便接

网友:
网上搜索下音乐芯片电路图,应该可以找到类似的

网友:
看外观以为是机械的,原来是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