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特斯拉线控转向系统专利曝光:方向盘与车轮不需机械连接

楼主(2023-06-19):
IT之家 6 月 19 日消息,特斯拉日前已经申请了一种新的线控转向系统专利。该系统以传统转向为基础,取消了机械中间轴,通过电信号来传输驾驶员的转向意图、做出路面信息反馈。据悉,该系统有望提高驾驶效率,并提供更好的转向体验。
IT之家注意到,特斯拉早在 2020 年就已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组件团队,以开发线控转向系统。随后,马斯克在 2021 年证实,特斯拉“确实在研究线控渐进式转向系统,但距离投入使用还有几年时间”。此次特斯拉申请专利,标志着线控转向系统距离实际量产已经不远。
IT之家从特斯拉提供的专利图中获悉,该系统包含了如下部件:
  • 带有两个控制器的方向盘扭矩反馈执行器组件
  • 带有两个分区隔离电机和控制器的前轮转向执行器组件
  • 两个独立的电源组件
  • 两个独立的车辆通信网络
  • 转向系统中,每个节点之间的三个专用系统通信网络
特斯拉描述称,冗余组件是分区隔离的,因此即使一个或多个组件发生故障时,也不会危及系统的安全。这套设计也将允许冗余,且无需机械转向系统。

网友:
关键部件过分依赖电控突然没电,或者故障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
还是保留吧,赶脚这个电的不是很靠谱啊

网友:
电线磨断了或者插头颠掉了想想后果多可怕

网友:
可以真正自主驾驶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

网友:
哦,还以为真的开放所有专利呢

网友:
方向盘阻尼使用磁场控制,还可以顺便发电。

网友A:
就像稍微先进一点的战斗机,都是完全电传操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像稍微先进一点的战斗机,都是完全电传操纵的

战斗机买回家第一时间没有人贱兮兮的做改装,特斯拉车主,被自媒体洗脑,天天喊着买毛坯房拿到车第一时间开去精装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战斗机买回家第一时间没有人贱兮兮的做改装,特斯拉车主,被自媒体洗脑,天天喊着买毛坯房拿到车第一时间 ...

特斯拉配置其实挺齐全的,精装修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配置其实挺齐全的,精装修个啥?

哈哈,不说不用电的软装,脚垫,仪表垫,茶杯垫,全车改色膜啥的,有没有听说过贴前挡把车身控制器贴进水烧掉的?
说说改电路的吧,比如加辅助仪表

或者加抬头显示

再动作大点的加电动天窗遮阳帘,等等多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