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一块山货SSD 5732D主板不认,试着开卡懵圈了……

楼主(2023-06-19):
通过转接口短接上电,系统可以识别到,能读出Nand ID,试着启动开卡软件,能正确识别到SSD主控、Nand颗粒,点击开卡马上报错:请检查主控、闪存颗粒是否完好? 用风枪加焊主控后则报错:ch1、ce0报错? 软件读取不到Nand ID(用RTL ID软件可以读取到ID)……再次加焊ch1颗粒无效,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折腾了几次都是报这个错误,我就有点懵圈了,另外这块SSD PCB上有个8爪鱼IC,好像是个SPI颗粒P25D4Q? ……好像是带这个8爪鱼的SSD都比较难搞?

请大佬们帮忙看看,这玩意到底是ch1颗粒坏了? 还是这个八爪鱼IC在作怪(已经补焊过主控、ch1颗粒)? 没法开卡?……还能怎么玩玩

网友:
bics4 你用bics3开,肯定开不了

网友A:
BICS4的芯片吗不是,你找找看。
你的工具是BICS3的

楼主:
试着把主控、4闪存颗粒全部加焊一遍,开卡软件还是报错:CH1 CE0 FAIL …… 开卡软件读取不到闪存ID?

我试着把CH1\CE0 颗粒取下来后,开卡软件还是报错:CH1 CE0 FAIL   ……这就太坑了,可能是八爪鱼在作怪吗?

网友B:
搬板58xt,好开,固件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板58xt,好开,固件也稳。

谢谢范大 ……

我刚好找到一个空板58XT,试着把报错的ch1、ce0颗粒转到58XT PCB上,单颗粒已经成功开卡55GB……

网友:
螃蟹也做主控吗,第一次见他家的主控。网卡声卡倒是见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搬板58xt,好开,固件也稳。

搬板也遇到麻烦了

手头这个空板原来是光威120,单面板1贴…… 4颗粒位。我刚才搬过来一颗粒,上去直接开卡OK。然后把4个颗粒全搬过来,开卡就报错了,3个ID正常,一个ID乱码说是QLC?加焊无用,干脆把这个位置的颗粒拆下来,然后显示该位置空位,开卡仍然在最后reset drivers这里报错……

然后我把第四颗闪存也拆了,只保留ch0、ch1  2个颗粒,开卡到最后重置驱动器时更上面一样报错:Check ISP Mode fail(7A)

我感觉是PCB的CE跳线不对?默认单颗粒就开卡OK ……可是, 我不知道怎么改跳线啊

楼主:
昨天下午到晚上爬文几个钟,搜寻了很多58XT跳线知识,大概率是4贴要短接Rce1、3、5、7(原PCB这些跳线都是空着的),补焊上4颗闪存颗粒,开卡软件仍然报错、ch2 ID错误? 看来这个捡来的58XT主控板也是个歪货、反正是捡来的坏SSD,开卡失败颗粒拆下来,留一个空板子,这次拿来折腾这4颗好颗粒也白忙活了…… 收手,不玩了

下次在黄鱼收个2十块坏的原装SSD,囤积一些可以折腾的好主控板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CS4的芯片吗不是,你找找看。
你的工具是BICS3的

手头只有这个软件可用,螃蟹的开卡软件本来就不多,现在毛子网站也不能去,没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