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福禄克万用表保险丝

楼主(2023-06-19):
福禄克万用表的保险丝由于操作错误烧了,拆开看看这个东西为什这么贵!

某宝价格

实物

另外一个角度

还挺结实,偏口钳掐不开,动用角磨机

拆开了,没啥特别的,熔断体是一个薄铜片,从打孔处熔断了

网友:
这种保险本来就没什么黑科技,无非材质不同,葫芦壳就贵在名字了,要是叫葫芦娃纯国产就便宜了

网友:
你这是11A大电流的烧了吧?
贵在可靠熔断,接上还能用

网友:
我直接把保险是取掉了,因为我也不用电流档,放着还容易坏。

网友:
只是因为人家是洋牌子的

网友:
专用保险丝比 较 贵

网友:
全贵在牌子上了

网友A:
这保险价位也太离谱了吧,名牌就可以乱叫价,就没有人监督

网友:
这玩意就是铜的,靠最细处那个电阻发热熔断,是不是可以用细铜丝代替,先测试熔断电流,再根据熔断电流选合适的粗细的铜线

网友:
感谢分享,保险丝不错

网友:
我拆的好像是银的啊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901

网友B:
陶瓷外壳?

便宜的保险丝  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保险价位也太离谱了吧,名牌就可以乱叫价,就没有人监督

卖得越贵收的税越多,人家巴不得你卖贵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陶瓷外壳?

便宜的保险丝  是不是也可以啊

常规的保险丝大多250V耐压的

网友:
葫芦克的保险=杂牌一块表

网友:
能买得起葫芦壳,也不在乎花一个保险丝的钱。关键是某宝上卖的是真正的葫芦壳保险丝吗?

网友:
普通的保险管就可以代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有保障

网友:
以前拆的一个欧版松下6220充电器插头上也有这牌子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