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入个随身WiFi

楼主(2023-06-19):
这几年买了10多个玩了,抽屉里一大堆。未玩过翱捷asr的想买个,前俩月开了3次盲盒运气不好都是垃圾410那个烫啊。……

到手就拆,因为看到过别人说没切卡选项,我估计是有更高级的账号,可惜我软件一窍不通不会跑账号密码。分别通电和不通电一通测量后发现esim的1脚是vss, SIM卡的4脚(卡座的2脚)是gnd,切卡就是2个Pmos控制供电负极。所以把给esim的mos拆掉,电平信号接到SIMmos G极即可。可以不拆esim,我是强迫症每个随身WiFi都拆了反正没用处。(另一种方法原理相同拆掉esim把SIM卡槽的2脚接到任意gnd也是可以的)。
初期试验可以3G,而且是满血3G速度跟手机一样我这里可以跑8Mbps多。可以B8 (以前中兴方案3G和B8都是残血因为只有一个4G天线LTEMIMO工作在1*1模式)但是不知为何速度下行包括插到路由器上却最高只跑到40多不超50,同一时间手机连接同一基站PCI却跑到70。
比起中兴方案省电一点点,看10Mbps码率直播功耗约1.5瓦左右。它这天线比较强,因为很大一块主集+分集。上行能跑40多,中兴方案上行速度不行。
web页面反应很灵敏,asr1803还是双核单核我没查到但是集成了射频所以少一个外围芯片。中兴那款反正是单核624mhz多线程明显转发能力不行开个淘宝打开各种页面就明显感觉的到,高通处理器的默认频率就没明显感觉,但是我手动降频200mhz后也是同样表现,因为都是软件转发。asr我还没有测试淘宝表现如何。

由于我是强迫症患者随身WiFi都贴了散热片,这款的3片天线都在一片fpc上刚好挡住散热片位置,我只好剪断fpc贴纸,主天线只好折叠起来给散热片让位置。但是改好后发现上行速度最高不超5Mbps原来40多,耗电也多了。于是拿掉散热片把天线恢复原状再测速发现正常了上行有40多左右,再把天线折叠后上行只有12,再贴上散热片再测上行只有5,可能是驻波的原因。想找个陶瓷散热片也找不到啊。失败啊,可是不贴吧又很烫,背面屏蔽罩里好像没什么芯片我贴个散热都很烫的。

网友:
看来散热影响挺大的

网友:
散热片做得漂亮

楼主:
对了高通方案的一般只支持1,3,5频段,不支持3G我手头5个都是。

网友:
有一个主芯片是MT6280DA的,不知道是不是随身WiFi,插电也没有热点出现,外观看着像是随身wifi。

网友:
410还不行我已经满足了

网友:
3次盲盒运气不好,动手能力超强,刷机可玩性很高

网友:
感觉这东西是不是华为的产品稍微好些  信号稳定些?

网友:
这个辐射厉害吗?

网友:
之前买过自带电池的3g随身上网,都好久没有使用了

网友A:
为啥非要用随身wifi呢,手机多装个卡不挺好吗

网友:
3次盲盒运气不好, 410。我想中都难。全是asr

网友:
手机直接热点多好的,搞个随身WIFI感觉有点多余,而且信号还没有手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非要用随身wifi呢,手机多装个卡不挺好吗

3个手机装了卡,开热点就算了费电还不好用,试过旧手机改法拉电容开热点,费电3~5瓦体验还不如用以前4G路由器体验好。随身WiFi轻度使用20天平均只有0.5瓦,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做。

楼主:
玩这个东西的先觉条件是sim卡多,流量多,最好是不限速不限量。我是用它替代4G路由器的,玩过很多个4G路由器都卖了。这个东西很省电轻度使用很好,重度下载我都不用它,速度起不来。我用宽带用5G体验好。迅雷下载重要的是要有ipv6,5gcpe 30MB的速度轻松平常

网友:
高通的没中过

网友B:
本身就是为了小巧方便,这东西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散热做好了,性能提高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身就是为了小巧方便,这东西不知能用多久。

买的第一个感誉中兴方案的,插的双不限附卡今年第三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