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盘量产,选择半容开PSLC后,有没有软件可以检测U盘工作在PSLC模式下?

楼主(2023-06-19):
如题,U盘量产,选择半容开PSLC后,有没有软件可以检测U盘工作在PSLC模式下?(比如一芯主控的U盘)

网友:
可以用HDTune跑个文件基准 文件长度直接最大

网友A:
看读写  一芯单ce写入在4  5十

网友:
慧荣的用正片工具会显示s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读写  一芯单ce写入在4  5十

不知道什么原因,写入还是不到10M,32的现在是开bin8G,不开约10G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写入还是不到10M,32的现在是开bin8G,不开约10G

我有两一芯tlc  32开10就是写入50稳稳的  读不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写入还是不到10M,32的现在是开bin8G,不开约10G

不清楚,开pSLC都要靠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开pSLC都要靠运气

不是运气 要低格    高级格式化半容没用低格我选1才能  其他的都tlc模式  0失败

网友:
最简单的区分方法 开2个相同的,一个slc一个tlc,然后放回流焊炉 铁板烧之类的加热台上 开160度加热1小时(模拟60度1年冷数据)
mlc质量差的会轻微掉速 tlc严重掉速或直接暴毙 slc没啥影响(加热24小时都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