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WS851pro双频无线路由器固件,解决中继问题

楼主(2023-06-19):
如果你有两个荣耀ws851pro无线路由器,一个接光猫,一个作为中继使用,两个无线路由器选用同一版本固件是找不到5G信号的,

必须有一个是其他版本。现在送上三个版本的固件提供下载

华为荣耀pro-9.0.2.7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uVal-3PRn-Ewk0xfM0T2A
提取码:0000
WS851_1.1.38_main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10DpYzdaE4SiQVJ4cN0ww
提取码:0000
WS851_1.1.22_main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kTXsTWrOydgoYLOWBe7EA
提取码:0000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竟然也有这个问题?要不同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竟然也有这个问题?要不同版本。

我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个问题的,在不知道是码农那个网站还是别的网站花钱买了一个固件才解决。  反复测试确实是固件的原因搜索不到5G,只能连接2.4G,但是2.4G中继速度提不起来,只能是连接5G的才能满速跑。

网友B:
这么挫的荣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挫的荣耀啊?

这个刚出来时算是高端货不便宜的,现在的国产无线路由还不如这个型号好用。

网友:
这也是醉了,中断要用不同的版本,感谢楼主的分享,虽然用不到

网友:
居然需要不同版本,长见识

网友C:
好像是同款,做副路由。以前试过无线中继很不稳,隔三差五掉线。拼夕夕上买了根非常便宜的铜包铝网线接上稳如老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同款,做副路由。以前试过无线中继很不稳,隔三差五掉线。拼夕夕上买了根非常便宜的铜包铝网线接上稳 ...

告诉你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也许你无线路由买回不是同一固件,那还好直接可用,我的是一个必须是9开头的固件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同款,做副路由。以前试过无线中继很不稳,隔三差五掉线。拼夕夕上买了根非常便宜的铜包铝网线接上稳 ...

不美观,我的就这样用,没折腾。连接5g网络距离不能过远。做中继要连接五g网络才能满速

网友:
这应该算BUG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告诉你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也许你无线路由买回不是同一固件,那还好直接可用,我的是一个必须是9开头的固 ...

主路由用的老毛子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美观,我的就这样用,没折腾。连接5g网络距离不能过远。做中继要连接五g网络才能满速 ...

无线中继确实有很多bug,我也试过好几个版本没有一个满意的

楼主(2024-04-22):
9.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YXY5OifbKoRcjrug55QOg
提取码:0000

网友(2025-04-07):
刚刚在找荣耀pro-9.0.2.7,下载备用,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