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硬盘盒改直插

楼主(2023-06-19):
用起来方便,,不要线,,就是usb2.0

网友:
个人建议,你还是焊一条线引出来更好

网友A:
100g,还不如买个tf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g,还不如买个tf卡

这个,撑得住?应该焊母口,用双公头线引出

楼主:
家里有大容量硬盘,,接线也有了,,硬盘多的

楼主:
模仿usb优盘。

楼主:
垃圾tf卡最容易坏了。

网友:
有段线有活动空间方便

网友:
拔插几次就挂了。

网友:
感觉像是一个大型U盘了

网友:
USB口要托住一个2.5寸HDD,我劝你还是延长USB母口吧。

网友:
速度跟不上

网友:
不如找废旧数据线,改成连体,顺便不用担心找不到线。数据线芯要求频率高,普通线影响传输速度。

网友:
这硬盘的生存环境惨了点

网友:
电路板裸露者,不太安全啊。

楼主:
可以正反安塑料或木板,,保护和防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