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油烟机电机启动电容一般多少伏的

楼主(2023-06-19):
一台抽油烟机不会转了,拆开发现电机启动电容都烧焦了不知道会不会还有其他故障,现在也看不出原来电容是多少伏的。

网友A:
450V,450V,450V,

网友B:
450V以上    起码400V     零时用用350V

网友C:
也有400V的,质量好的就没事,主要是看持续工作时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V,450V,450V,

换成500伏的会不会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V以上    起码400V     零时用用350V

换成500伏的会不会耐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400V的,质量好的就没事,主要是看持续工作时的温度

想换成500伏的会不会耐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成500伏的会不会耐用些。

当然   1000V 1万V 都行

网友:
450V以上 就行

网友:
耐压大于400V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500伏的比450的贵,金属油浸电容还有630和1000的

网友:
一般400V以上就行了,耐不耐用不是单看耐压的,要看电容的质量。

网友:
有没有630V的

网友:
多数是400V,也有450V是少数

网友:
耐压太高没必要吧,一般450V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一般标注是400或450V  其实400v的测试也能到450v

网友:
楼主 上X宝搜“CBB61”,都是450v的

网友:
4uF,450V,CBB61。

网友:
换个容量稍微大点的  会出奇迹

网友:
通常耐压越高寿命越长,设备经常用两个串联,比单个高耐压的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