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视剧里的古董老电话江都牌

楼主(2023-06-19):
另外请问下大家 这个电话可以接入现在的固话线路用吗 这个铃声应该挺好听的 然后三根线怎么接两根线的固话线 (固化线是光猫出来的 也就是光电转换过后的)

网友A:
这个你得配个话务班!

网友B:
老物件了,以前拆过里面的碳粒电话筒很有趣,摇起来沙沙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配个话务班!

还得配几个接线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得配个话务班!

哈哈哈 分机 主要想听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得配几个接线员。

那是必须的——伟大的楼主,苏维埃主席请您接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物件了,以前拆过里面的碳粒电话筒很有趣,摇起来沙沙响

感觉送话器很大听筒很小

网友D:
这个振铃够霸气

网友:
印象中小时候还有手摇电话,应该比这个还早一点的产物

网友E:
这种电话是机械铃,铃流比较大,光猫不见得带的起来,声音也不好听,比较吵,而且,没有拨号器,没法拨号,就是光猫能带动也是个接听机,想要铃音好听可以找一找早期的电子振铃,压电陶瓷发声的,声音很好听,我还保留有一部

网友F:
老物件,收拾好了收藏吧、

网友G:
没有拨号盘,这个应该是专线电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振铃够霸气

绝对午夜凶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话是机械铃,铃流比较大,光猫不见得带的起来,声音也不好听,比较吵,而且,没有拨号器,没法拨号, ...

就是家里座机声音太小 想并上这个铃声不就大了嘛 就当个喇叭用 然后三根线咋接线呀 接上试试能不能带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不了了。。。。。。。。

嗯 当个摆件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物件,收拾好了收藏吧、

嗯 洗干净收起来当个摆件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拨号盘,这个应该是专线电话吧。

一般是分机 只能接不能打的场合 不过有人说以前通过按挂机健频率也可以拨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力呀!!

给啥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