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经验分享:win11专业版 安装老旧打印机M1136

楼主(2023-06-19):
笔记系统 win11专业版  打印机HP M1136

方法一  打开此电脑 找到H盘 打印机开机连接电脑识别一个可移动盘 里边是打印机驱动 驱动日期是2012,太老了点 一番双击 等待 自然失败  只装好了扫描驱动1132
方法二  百度 下载打印机驱动,一键安扫描驱动和打印机驱动,失败,结果一样
方法三  回忆,前几天装了个1136成功了的。固件是2014的,这个固件是2012,想 是不是固件问题  升级固件  到2014,来源HP在线客户服务,回答,过保了找维修站,自己弄有风险,我说收费啊,他又发我了。再次安装还是失败,用了官方驱动240M那个
方法四。winxp  win7 安装都正常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手动安装打印机驱动,扫描驱动自动按好了。这次成功了

总结  ,我的电脑   计算机  此电脑 打开能看到  可移动盘符,HP自带的驱动那个 这个时候电脑设备管理器识别不到打印机的,需要点开这个盘符安装,安装后 ,扫描驱动安好。这个盘符自动消失,  这个时候再手动安装打印机驱动就可以了。

楼主:
此打印机没怎么用。1300购入,现在,多少能出掉?

补2张升级固件后的图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打印机安装经验

网友A:
才打印4000多页,还年轻着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打印4000多页,还年轻着嘞

不晓得能否修改内部固件的信息,
外观一般,比较多灰尘,不晓得有没有原厂封条,也没有找到地方,
总结  ,我的电脑   计算机  此电脑 打开能看到  可移动盘符,HP自带的驱动那个 这个时候电脑设备管理器识别不到打印机的,需要点开这个盘符安装,安装后 ,扫描驱动安好。这个盘符自动消失,  这个时候再手动安装打印机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们单位的M1136打印了200多W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单位的M1136打印了200多W张了

换过哪些配件?

网友:
最头疼的是新系统与老外设的匹配!

网友:
感谢楼主,现在的win11搞得我头都大了

楼主:
在打印机面板菜单中找到“服务”选项,进入后找到“Hp smart install” 选项并将其关闭,可以解决USB识别的问题。

网友:
看来HP的服务不行,win11出来这么久,驱动还没跟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过哪些配件?

就换易加粉的硒鼓,其它都没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