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修一个时好时坏的希沃视频展台

楼主(2023-06-19):
一个希沃视频展台,时好时坏。拆修过程和构造见我之前发的贴子。

就是这货。

推算投入使用日期和维修标记的日期看好像是售后弄得,估计而已。

果不然,以前维修都认为是线端子接触不好。这次我认定在线内部,这次放大招,换线。

原机线红黑粗点,估计是为灯提供电流的缘故,屏蔽线也挺好的,用刀刮了下发现是镀镍铜丝,到网上一查傻眼了,没找到可替换的。

想起之前废弃的鼠标线,但四线是一样的,并且屏蔽线也不一样,只有替换试一试再说了。

按说直接焊上线就行,但我发现线之间距离太近,咨询淘宝并且获知是ZH1.5的类型的端子5p,买!

老眼昏花的做的马马虎虎吧。
一切弄好后发现,兴奋的上机测试,还是一样,傻眼了,再仔细想,应该是主芯片引脚个别虚焊或震动引起开焊。用三脚猫水平的手工加焊,可以了。焊接多脚的集成块是短项,下步加强练习。最后上机图像正常,换线几乎没啥影响,但就是有点担心红黑线细能否长期使用,再一想,从电脑到它上的数据线都是通用的,也不见得有粗细之分吧。
===========
在咨询淘宝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犯了个错,不应该直接剪断,应该从端子处用尖针挑出来,这样线就能从转弯处的塑料件中抽出来了避免买线的麻烦。

网友A:
学校多媒体的展台坏得最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校多媒体的展台坏得最快。

多数是老师暴力使用,或交给学生操作导致的,反正坏了也不是自己修,你懂的。
其实那些机质量还是很好的,

网友:
这玩意我经常修,主要就是转轴塑料盖子断了啊,线座子接触不好啊,基本上都是操作造成的小问题,硬件问题基本没有

网友:
经常修,不过耐操。

网友:
走了弯路,好在找到故障并修复了

网友:
线折断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4-09-16):
修好了又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