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60AV1.1卡刷包 (U盘刷机降级包)

楼主(2023-06-19):
B860AV1.1后面什么都不带
自用刷机包,不放图了好多网上的帖子下载链接都不能用了,大部分都是需要TTL刷机,不太想用TTL刷机经过网上查找最后用下面方法,以下方法来源于网络好多地方拷贝下来的就不标记出处了,本帖仅供自己做个备份以后再遇到这玩意老古董好找。

1.在优盘中建立ZTESTBUSB文件夹,将下载好的固件拷入。我用的是那个麒麟那个包。

2.拔掉网线,将优盘插入机顶盒内侧USB接口,启动机顶盒(关机或待机状态下均可),快速点按遥控器【左键】(速度一定要快!!!),进入recovery模式。一次不行,可关机再试。

提示:手速不够?带红外功能的手机可用于模拟遥控器操作。

3. 在recovery模式中,选择“更新U盘的版本”,确认后开始刷机。进度条到100%,系统会重启并安装更新,拔出优盘。

4.等待更新完成,按“设置”键,输入密码:6321,设置“有线网络”或“无线网络”,连接,“设备信息”中可看到机顶盒IP地址。

接下来电脑操作:
1.打开“中兴机顶盒现场配置工具”,输入机顶盒IP地址,依次点击“连接”和“打开ADB”。

其实我再往下就没有继续了,只不过之前拷贝下来的帖子了就顺手全都发出来
-----------------------------以下全都来源于其他网友心得------------------------

2.将adb压缩包解压,我这里放在了D盘根目录。按“win+R”组合键,打开“运行”窗口,输入cmd回车。输入d: (将当前目录改为D盘),再输入cd adb(将当前目录改为adb文件夹)。

(一)备份固件
       依次输入以下命令,回车:
       adb connect 192.168.0.100                                                 #将电脑与机顶盒建立连接
       adb root                                                                                #开启adb命令的root权限
       adb shell mount -o remount,rw /system                           #挂载系统文件夹可读写
       adb shell ls –a –l /cache                                                      #显示“cache“下文件及目录
       adb shell ls –a –l /cache/upgrade                                      #显示”upgrade“下文件及目录

       adb pull /cache/upgrade/ota.zip ota.zip                          #将ota固件包拷到当前目录
       adb pull /cache/upgrade/up_process.ini up_process.ini #将up_process拷到当前目录
提示:ota固件大小400+MB,是系统在2020年7月16日升级后自动备份的。无线网络下传到电脑较慢,可考虑拷贝到优盘或者使用有线网络。(这句话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二)安装apk软件
       adb push d:\dbzm.apk /data/app                                   #安装当贝桌面
       adb push d:\dbsc.apk /data/app                                     #安装当贝市场
       adb shell am start com.dangbei.tvlauncher                    #立即启动当贝桌面
注意:装在系统分区(/system/app)的软件在恢复系统后会全部消失!!!如需精简系统(含删除IPTV),可使用adb shell rm或adb uninstall命令

(三)恢复系统
adb reboot recovery                                                      #重启机顶盒并恢复备份系统
      系统更新完成,电视盒自动重启,又见熟悉开机画面。升级完成后,会弹出网线连接错误窗口,过几秒,进入当贝桌面。

       提示:没错,恢复系统只需一条命令。原本我想通过修改iptv相关网址和账号,让系统实现自动升级,结果显示故障代码:20011,接着尝试开机进入recovery模式,点按【左键】、【电源键】、【左键】+【音量减】均未成功(手速不够?),然后灵机一动想到这么一条命令,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结语
       1.本文叙述略显啰嗦,一来便于新手理解,二来也便于自己以后回顾。

       2.保留iptv的出发点:其一照顾老人观看,其二若有一日,要将机顶盒归还运营商,将相关软件卸载后便可恢复原貌。

       3.倘若遇上iptv升级,更新的是系统分区,不涉及用户分区,应对第三方软件无影响。如系统更新后,当贝桌面未能启动,可进卓影市场将其手动启动。

       4.只要厂商不封锁recovery模式,本文提到的方法便可通用,对其他机型的破解也有借鉴意义。

       5. 本文的破解结果,总的来说并不完美,因为没有实现iptv到当贝桌面的快捷切换、有线和无线的自动切换。但我也懒得折腾了,想进一步优化系统的朋友可以参考网友MarsKeeper的帖子:加强B860A V1.1的adb(这个原贴的文字一并放到百度网盘了需要的话可以找找) ,采用TTL方式开启adb再进一步破解。

---------------------------下面是我用的一些方法-------------------------------------------
打开ADB以后用TV盒子助手传入当贝桌面和一些自己用的软件安装完后还是在IPTV那个百分比的界面

TV助手安装完软件以后有一个功能忘了在那个里面了我记得是当贝桌面后面有个删除按钮

删除按钮上有个小三角,点那个小三角会出现打开应用还是什么东西,点完以后当贝桌面就在电视上打开了成功进入当贝桌面

在当贝桌面里面设置开机自动启动以后每次开机都会进当贝桌面

至于精简什么东西懒得搞了反正一个废弃的盒子能看电视看电影就够了,能看电视就不用当泡面盖子了。

其实不方便打开电视的话想在电脑看电视盒子我这边用的是一个叫ARDC的软件,里面有个文件管理选项可以用那个精简一下,不过必须有ADB权限,还得有ROOT权限,root权限可以用adb root 这个命令直接获取。

最后再说一次我用的是麒麟那个刷机包,刷完以后开机再也进不去REC了,本来就是一个废弃的东西用一年赚一年吧。

还有几个其他的刷机包都在分享链接里面了自己看着用吧,教程没提到的就去网上找找,
文字东西挺多的仅备份自己用手里还有几个B860AV1.1不带T刷的时候再说吧。
固件分享:
提取码:u9zq

ARDC软件:https://wwpv.lanzoue.com/i14sPwl3myh
算码器分享:https://wwpv.lanzoue.com/i830Vn5ucbg
以上全部内容来源于网络,仅供我自己刷机备份做笔记使用,刷机不是破解,刷机有风险变砖需谨慎
如果对其他人有帮助自己看着办吧管理大大帮忙通过一下谢谢咯

网友A:
多久的,都是现在二维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久的,都是现在二维码

可以降级的   但是这个盒子硬件老了  没必要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久的,都是现在二维码

用这玩意降级啊,降级完再装当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降级的   但是这个盒子硬件老了  没必要整了

虽然老了看个电视家或者电影还行

网友C:
非常感谢,刷机包都下载好了。后来没用上。

前天刷了,可能比较早期,运营商没有封堵TTL。直接用中兴工具连接,开ADB,然后就传APP,再删除几个系统软件,好了。完全免拆机。

只是开机画面是运营商的,不知道是哪个APP运行,不过,都能正常进入当贝桌面,懒得理了。

网友D:
    我习惯用TTL线刷,也方便,盒子,没有螺丝固定的,用薄东西一下拆开,按CTRL+Z,2分钟不到就刷好了,其实这个盒子子发热量比较大,散热片小,所以固件包比较重要,我总共刷过5个不同版本的固件包,刷好都能用,但有些刷完发热量大,就是表现为放半个小时有声音没图像,还以为是主板坏了,或CPU虚焊,最后刷了(静看花开版,非常的纯,当贝桌面)一切经常了。

网友(2023-07-20):
不降级也可以装当贝吧

网友:
现在为什么都当贝桌面,沙发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习惯用TTL线刷,也方便,盒子,没有螺丝固定的,用薄东西一下拆开,按CTRL+Z,2分钟不到就刷好了,其 ...

兄弟还有刷机包吗?可以给一份吗?我也想试试

网友(2023-08-31):
留个记号,有一台没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习惯用TTL线刷,也方便,盒子,没有螺丝固定的,用薄东西一下拆开,按CTRL+Z,2分钟不到就刷好了,其 ...

留个包呗,不要光让人羡慕

网友:
这些盒子用来看电视电影  无所谓什么新旧 性能都够用  刷一刷旧物利用爽得很 哈哈

网友(2024-02-03):
江苏电信ZXV10 B860AV1.1-T有啊

网友(2024-04-23):
10元收了一个河北联通b860AV1.1版本,17年的看着。这么复杂有点后悔了!

网友(2025-03-20):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刷机包都下载好了。后来没用上。

前天刷了,可能比较早期,运营商没有封堵TTL。直接用中 ...

有没有这个官方工具的连接?全名叫什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习惯用TTL线刷,也方便,盒子,没有螺丝固定的,用薄东西一下拆开,按CTRL+Z,2分钟不到就刷好了,其 ...

给我一个固件包,我的也是b860av1.1 9280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