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镀锡铜线为何不上锡?

楼主(2023-06-19):
打算用电烙铁把电源线和空开焊在一起,20平方的电源线纯铜镀锡,之前镀锡是用锡锅镀的,
现在空开上锡很结实,电源线上锡以后,轻轻一掰就掉了,是电烙铁功率不够大?
还是因为镀锡铜线氧化了??用的是松香助焊

网友:
是电烙铁功率不够大。

网友:
线太粗导热太快,电烙铁功率不够大

网友:
看焊点是虚焊

网友:
20方一般不都是冷压吗?

网友:
这种一般要用熔焊,1000A以上电流熔化金属焊接在一起。

网友:
直接冷压连接

网友:
电烙铁功率太小

网友:
你自己不是分析出原因了吗?加大功率试试不就知道结果。

网友:
掰得掉就是锡没有充分融化,需要更高的温度。
20平方的电线需要压接端子才成,锡焊不靠谱。

网友:
冷压吧,烙铁温度不高很难搞

网友(2024-02-03):
现在有的线铜是假铜,一种高科技,一是便宜,二是不容易上锡,三是长时间容易生锈

网友:
温度太低.锡都没有完全融化

网友:
20平线?我们都是直接压鼻子。

网友:
你应该上锡锅……

网友:
压接,铜焊。
不要用锡焊。

网友:
温度不够吧

网友:
这用烙铁焊估计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