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有没有可以自己写程序的低功耗蓝牙模块?

楼主(2023-06-19):
可以用arduino写的,不要带WIFI的,要低功耗,IO口尽可能多的。我买的这个只能串口,不能自己写程序

网友A:
国产ch582m,瞧一瞧看一看

网友B:
TI 应该有好几款,甚至有51核的。

楼主:
需要arduino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应该有好几款,甚至有51核的。

请教一下TI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ch582m,瞧一瞧看一看

这个MCU能用ARDUINO写程序烧录吗

网友:
ESP8266,ESP32?

楼主:
8266无蓝牙,ESP32 有WIFI不是纯蓝牙,我想找找有没有纯蓝牙的。

网友C:
nrf51822,后边还有几个型号,记不得了

网友D:
等你找到了 通知一声~
ch573 可以先关注下 说不好啥时候就有了

网友:
德州仪器,它家处理器以低功耗闻名。

楼主:
引用 网友C:
nrf51822,后边还有几个型号,记不得了

谢谢,这个我查了下,好像真的挺合适的,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等你找到了 通知一声~
ch573 可以先关注下 说不好啥时候就有了

感谢推荐,目前倾向于楼上的nrf51822系列的

网友:
BLE模块的话nodic的nrf51和nrf52系列,TI的CC25和26系列,dialog,国内的话有沁恒,TLSR等等,一抓一大把。但是有arduino支持的话就很少了。好像新出的arduino里有几个是带BLE的,芯片用的是nrf52系列。楼上说的nrf51822是51指令集,arduino应该不支持。

网友(2023-09-09):
智兴微物联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