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这个前排出风口怎么整体拆下来?有叶片掉进去了。

楼主(2023-06-19):
这个前排出风口怎么整体拆下来?有叶片掉进去了。

网友:
边上一圈卡扣

网友:
长柄镊子,个人不好拆,建议去维修店,他们知道卡扣在哪里

网友:
连风口整个外框一起拆的    金属腻子那种扁铲 小心一点撬一圈    一个位置别撬多了

网友A:
如果大概知道掉到哪里了,用根铁丝缠上双面胶粘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大概知道掉到哪里了,用根铁丝缠上双面胶粘出来

买了内窥镜,准备贴胶水粘合出来

网友:
还是用镊子吧

网友:
手电筒照下风口内的两边,看看是不是各有一个小孔,如有,用两个钩子钩住把出风口组件拉出来。

网友:
对,先用内窥镜看看掉在那里,然后用配件里的钩子弄出来。

网友:
开大风吹不出来?

网友:
估计还是得先把出风口这个叶片拆出来,然后再考虑镊子什么的

网友:
表面的装饰圈和格栅是可以直接拆的,但风道内部的话要拆整个仪表台。建议内窥镜加上双面胶粘出来

网友:
先粘出来,不行只能翘整个出风口了

网友:
手电筒照着,拿个筷子夹出来?

网友:
每种车的结构不一样拆法不一样,还是找修理厂比较稳妥,不然搞断卡扣更麻烦。

网友:
有卡扣的,我掰断过

网友:
自己还是不要贸然蛮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