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這次加裝多一個濾波電容,效果不錯!

楼主(2023-06-19):
上傳速度很慢,就不多上傳了,最搞笑的是每次修理好機器,不是多了螺絲就是少了螺絲!哈哈哈.............

网友:
多出来,就扔掉它吧。

网友:
哈哈,再拆下去,东西还会多出来的。

网友A:
多一个电容有啥效果

网友: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拆的时候最好拍照留念,以免装完的时候多出来东西

网友:
最后那个是硬盘的强磁吧

网友B:
好多年前流行改这种所谓的大水塘,有没有效果全在改装人的内心。

网友:
加大水塘有没有用耳朵知道

我不知道

网友:
还是放起来吧,不定啥时能用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年前流行改这种所谓的大水塘,有没有效果全在改装人的内心。

那时吹得神乎其神,纯纯是为了稿费。

网友:
大水塘的效果,和音量大小有关系吧

网友:
大水塘后劲足!

网友:
拆的时候最好拍照留念

网友:
还能用几年!

网友C:
大水塘不用热熔胶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一个电容有啥效果

其實很簡單。一個1000UF的能供應這麼多單元嗎?但是只是我多手。機器內再裝多的電解電容放不下(6800UF的是多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水塘不用热熔胶固定住?

有用熱熔膠固定的!只是沒拍照而已!我不怕爆炸。主要是我正負極區別的很清楚。我還要考慮裡面的空間!

网友:
每次多零件心里都很慌

网友:
只能说电源功率不咋地,水塘只能提高低音厚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