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8TB氦气矿盘到手后,如何快速检测盘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3-06-19):
这种盘扫起来是不是非常费时间

网友:
用着不卡就行了,测出来又能怎样?心理多个膈应,还不如不测。

网友A:
用个DG慢扫,大概只需要12个小时就够了。
一次不够,可以按照地址码的位置,分开扫。
我的10T氦盘大概扫了14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DG慢扫,大概只需要12个小时就够了。
一次不够,可以按照地址码的位置,分开扫。
我的10T氦盘大概扫了1 ...

8t 12小时扫不完?

网友:
快应该不太可能了

网友:
看smart信息

网友:
如果纠结这种问题,就别买这种硬盘。

网友:
同意二楼看法,我的俩4T西数机械硬盘买回来就快扫了一下,用着没问题算求了

网友:
也买了个这种矿盘,大容量的。以前都用的2T的绿盘

网友:
DG慢扫可以 感觉它比HD TURE检测更细?检测出很多种轻重的问题块,而且还有修复功能,检测到比较重的后 最后尝试修复一下,可以记住扇区,单独修复,修复后再次慢扫这一段扇区,如果没问题就行了,如果修复不了就退换吧

网友:
一般都是看一下SMART的信息,不过买这种矿盘的话我一般都选带通电时间的商家买,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清零之前这盘一共用了多久

网友:
我买了个12T 的,SMART信息看着没问题,快扫一遍就用了,用了一年半多了,没发现问题

网友:
进U盘PE,HDtune扫几遍基准曲线,看有没大的问题。
还想再细点就Diskgenius扫描坏道看看,耗时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