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解鬼市15元淘来的优利德ut58c

楼主(2023-06-19):
老铁们帮我看看是不是正品货,按上新9v电池,测试测量交流电压偏高,后测试直流电压偏高一倍,测量温度一开始是对的,后来插翻了一次线,再测温度也不准了偏高,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老铁们帮我看看是哪里出问题了!谢谢老铁们了,最后面是我哪ut33c做对比的,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是热电偶的就有极性,只有一种接法是对的,反过来就不对了。

网友B:
看到那个大烧饼就是真的啊

网友C:
哪里有鬼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倒了

哈哈,选图的时候是正的,上传成功后不知道怎么反了

网友E:
电池电压量一下先,我手上一块UT表,交流单相能测出快300V,三相的能测到470,换个电池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鬼市?

北京的一个鬼市,什么玩意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那个大烧饼就是真的啊

是正品吗?我也搞不清楚真假,现在高仿太厉害了

网友F:
好大的屏,然而并没有啥用

网友G:
这是真的。 能不找厂家校准一下

网友H:
请教行家“我是不会修”

网友I:
让不会修的那个家伙给你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行家“我是不会修”

你好大神,这个可以修吗?PCB板上的可调电阻我太,我调过了降了一点,还是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让不会修的那个家伙给你修一下。

哈哈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真的。 能不找厂家校准一下

可以吗,听说UT表售后不错,我联系厂家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北京的一个鬼市,什么玩意儿都有

哈哈,我只想知道有没有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大的屏,然而并没有啥用

是啊,再大的屏测不准没啥用,还费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压量一下先,我手上一块UT表,交流单相能测出快300V,三相的能测到470,换个电池就正常了 ...

你好,我是新换的9v电池,之前用的是ut33的电池显示电量低,测量交流电压更高500v左右,我跑超市买的新的换上的,再测试是变低了,但是还不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热电偶的就有极性,只有一种接法是对的,反过来就不对了。

我测稳度第一次是对的数值,后来差错孔了,再纠正后发现测量数值变高了,插错孔她回烧坏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