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开过卡的固态使用时总是感到提心吊胆!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楼主(2023-06-19):
明明是自己亲手开卡的固态,装机使用时都正常,但是心里总是感到不踏实,就怕哪天突然间就挂了,死翘翘。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

网友:
只做系统盘,做好备份,一切都不怕,过半年你就忘了。

网友A:
怕毛线就做个系统大不了重新来过

网友:
不管是固态硬盘还是机械硬盘,重要数据多份备份才行。

网友:
典型的别人的都是好的对的,自己的都是不好的不对的,属于悲观主义者

网友:
不论是固态还是机械,不论是不是自己开卡的,都是做好备份才能踏实。
自己开卡的,反而不担心坏,大不了再开卡一次。手上没有开卡工具才真叫不踏实,说不定哪天就真变砖了。

网友:
没自信心?那就把它出掉,买个牌子的回来用

网友:
“易子而食”这样就放心了

网友:
同感,开了几十片固态了,没一块敢自己用的,成品固态价格下降也有原因

网友:
自己会搞,还怕啥,不坏你怎么有玩的。

网友:
我的连续用了5年了,熬挂了2块机械硬盘,它还好端端的

网友:
有块是很差的sk颗粒,装在路由器上挂BT,两三年了。本来打算它颗粒挂了我好拆板子用,可它就是没挂。

网友:
我组的256固态三年多,系统盘写8T了,自己收的啥盘心里大概有个数吧

网友:
我开卡的SSD用了十几块,中间只有一个重新出现坏块的 ……

一般我开卡后挂机装系统,然后拷贝大量数据到SSD,直到塞满SSD一半以上的容量,然后盘内互相拷贝、删除,就是做大量读写操作,超过一个PE后再检查Smart,如果正常,说明该盘可以放心用;如果又出现05数据,说明要跑RDT后重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毛线就做个系统大不了重新来过

其实重装一个系统是很简单的,但是装好后要优化,还要装一堆常用的必备软件,还是挺费时的事。

网友:
怕啥,不坏你怎么有玩的

网友:
我刚好相反,自己做的放心,特别是好的闪存颗粒

网友:
从小一起长大的异性发小你睡着总感觉不自在一个道理

网友:
我就不一样,开好卡就正常用,然后差不多一个星期就掉盘(
固件等都是OK,几乎全新片跑完RDT再开
仍然不稳定

网友:
你这是不自信的表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