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们遇见过这种纯锡(应该是只有纯锡才行)长毛(或者说长刺)的现象...

楼主(2023-06-19):
你们遇见过这种纯锡(应该是只有纯锡才行)长毛(或者说长刺)的现象吗?

看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fbe5d55aa86e7952efa

纳闷了 还有这种现象

看看图

就想知道你们遇到过吗?
我目前没有,没留意,很少用纯锡,纯锡也不好找,手头目前在用含有0.7%铜的无铅焊锡丝(这个因为含有0.7%的铜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你得纯锡才行,我猜测、估计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才加了0.7%的铜进去的,不然为啥加这0.7%的铜呢?)

网友:
竟然长毛了,第一次见

网友A:
铅可以抑制锡须,改用无铅焊锡之后,锡须问题才爆发。常见的无铅焊锡合金都会长锡须;黄金,铅,锑,(低温焊锡的)铋可以抑制锡须,然而这些焊锡合金比较少见。
铜锡合金是为了降低熔点,实际上铜锡合金很不好,腐蚀烙铁头,白光烙铁咀穿孔元凶之一。

网友:
不是加铅了?

网友:
没见过纯锡,平时用都是含铅的多,无铅的都用得少

网友B:
锡疫,锡有两种单质,白锡和灰锡,13.5摄氏度一下白锡会变成灰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铅可以抑制锡须,改用无铅焊锡之后,锡须问题才爆发。常见的无铅焊锡合金都会长锡须;黄金,铅,锑,(低温 ...

铟和银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锡疫,锡有两种单质,白锡和灰锡,13.5摄氏度一下白锡会变成灰锡

还有第三种 ,你看八楼

网友:
没见过,感谢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到斜方锡了,我又想起来了:原来焊接卫星接收机高频头框架的时候,焊锡丝送的快了,焊点会像豆腐渣一样的感觉,当时只是知道温度不够高。而并不知道这是锡的一种状态。

网友:
楼主是卖脱毛仪的

网友:
没有见到过,原来还有这样的情况,感谢楼主让我又学到了新知识!

网友:
长知识了。还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没有真正见过,但是感觉能理解,又说不出道理,好像是晶体什么的。

网友:
这个情况到底是纯锡产品还是合金产品,如果不放大感觉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这种现象在手机视频上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到斜方锡了,我又想起来了:原来焊接卫星接收机高频头框架的时候,焊锡丝送的快了,焊点会像豆腐渣一 ...

好家伙,原来是这样啊,还只是觉得(单纯地)温度不够呢,不过也确实温度不够

网友E:
那卫星和火箭上都用啥焊料?
特别是卫星,见光时温度上百度,不见光时零下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卫星和火箭上都用啥焊料?
特别是卫星,见光时温度上百度,不见光时零下百度 ...

可能是含有金的锡浆,含金锡膏(其实也没有锡啦,看后面,金铅合金),80%的金+20%的铅,售价三万一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