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几个机械键盘,欲换轴

楼主(2023-06-19):
         前几个月看大家在群里购买那有切割的K845机械键盘,当时我也想买。后来一想,感觉对我来说,作用不大。而且在某鱼上那改好的键盘也不便宜。而且就是哪有故障的键盘也不便宜。所以就没有买,前几天,也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给我电脑电源和主板的那个王哥,又让我去他家,去了以后,他把上次租他家网吧那些剩余的东西都给我了,其中就有今天的主角,三个机械键盘,两个E元素的装甲车系列,一个还有一个什么牌子,咱看不懂。按照论坛里大家前段时间维修机械键盘的思路,我也在网上找了一个键盘测试软件。测试了一下,三个键盘分别有十几个和四五个按键有问题。

        去某宝看了一下,卖这种机械键盘按键的挺多的,但是咱不知道那种品牌的按键质量好,还有一个就是想问问大家,像这种机械键盘,大家更换按键的时候,是全部更换呢还是那个有问题更换那个。
        好了,准备上图。

先从这一个键盘开始,这个好像是雷柏吧

这个键盘有软件测试好像只有一个有问题。

这个的测试图就是这个

键盘正面,不知道是没有标注品牌还是由于使用久远,看不见品牌logo

拔下键帽,这么脏,这些键盘由于都是网吧的,从买来到损坏就没有人清理过

准备开拆,上面是已经拔掉的键帽

用软件测试,右上角那四个按键测试不出好坏

看看那些灰尘

这是拿掉上面那层盖子,从上面那个盖子看,外表挺新的,想不到里面这么脏

看看缝隙间的灰尘

这是最底层的那层电路板
我发现数字键那部分,按键按压声音清脆,字母这边按键按压声音不清脆,但是字母按键那部分按键按压声音不清脆,但是测试软件显示按键正常

用鼓风机清理了按键里面的灰尘,但是不能彻底清理净

为什么有的按键是白色底座,有的是黑色底座,敢问大家有什么区别呢

数字按键部分很新,而且按键按压声音清脆

看看按键的上盖部分,也很脏

在这USB插口上发现了一串这字母,不知道这是什么品牌

清理的浮尘

这是按键板子的背面,说明按键都是焊接的,我这键盘的按键,查网上得知,好像是青柚,但是咱不知道谁家的质量好

这种键盘叫什么E元素,下面还有装甲车三个字,这个键盘有两个,这里发一个拆机的图片

这个是这个品牌键盘的测试图,看得出来,损坏率还是比较高的

这个是拔掉键帽的样子

这个键盘由于是按键板子在外面,所以键盘按键之间灰尘很大

看看几乎都是烟灰组成的灰尘

这是用鼓风机吹掉浮尘的样子

这个是具体品牌型号的铭牌

这个是主芯片的型号

这个是按键的正面

拆机完毕,特此请教一下大家,那种的按键比较好,希望大家给个链接,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
第二个是E元素装甲车7200   一代,一字轴,也叫口子轴,高特轴。我之前有个,没有可更换的键帽,咸鱼35出了,第一个数字键用得少,数字区域青轴手感看你描述还在,其他区域应该是哟的那个太多已经轴体老化了

网友A:
十字轴的可以换一部分,不在乎手感,只想能用的情况下,口子轴的要么全换,要么拆开清洁轴体,去除氧化层,因为口子轴键帽只能再用这种,没有可替换的,

网友:
只有雷柏的VPRO键盘值得搞。
全换才能保证手感一致,免得一边卡键一边不卡。

网友:
这键盘是在哪用的,这么脏。

网友:
不在乎手感只换坏的,在乎就全换了。就是全换是大工程,挺费时间精力的

网友:
搂住拆得不够彻底啊,要把轴体从PCB上拆下来,再用开轴器拆开轴体,全部清洁后,用A4打印纸除去触点上的氧化层,再装回去,保证全触发。

网友:
要拆成这样再清理触点,保证全触发。我买了好几把键盘还没买过轴体。

网友:
全部清洗干净或许会有惊喜

网友:
这么脏,要是不用洗涤剂清洗,用着也不爽

网友:
1、E元素的仍了吧
2、雷柏的先短接轴脚测试不触发的键位,能触发说明是轴体问题,还不触发就飞线
3、尽量全换,青轴是手感退化最快的轴体。起码在保证触发的前提下,把常用键全换了

网友:
这个都成古董了吧。

网友:
这键盘真脏

网友:
不喜欢,太吵了。

网友:
古董了吧   没必要换了

网友:
拆腾机械键盘换轴太费时间了,我是再也不搞了。

网友:
太脏了,切割键盘好歹没这么恶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轴的可以换一部分,不在乎手感,只想能用的情况下,口子轴的要么全换,要么拆开清洁轴体,去除氧化层, ...

先生是高手

网友:
清洗是个麻烦的工程